PCB走线层填充的介质

楼主(2019-11-22):
例如2层的走线层,走线间填充的介质是2层上下两种pp的混合吗?仿真时DK取两层PP的平均?

网友A:
2层板走线层的线路中间是无PP的,线路蚀刻后在印油墨时会填充一些油墨,多层板的内层走线间填充,就是压合时PP的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层板走线层的线路中间是无PP的,线路蚀刻后在印油墨时会填充一些油墨,多层板的内层走线间填充,就是压合 ...

压合的时候应该是上下两层的PP混合填充的吧?

网友:
2层板不用压合, 覆铜板材料买回来就ok,覆铜板板料厂的生产是先制好液态树脂+纤维布 侵泡后半固化 ,然后+铜箔压合而成。4层板以上是线路板厂压合,内层芯板线路上下两层PP加铜箔压合而成,你所说的应该是多层板,压合后PP会填充走线的间隙,

网友:
PP厚度的dk值随着厚度的增加需要增加。单张PP,如1080,2116,7628各有各的dk,但如果多张PP,是需要基于最厚的那张PP,跟整体的厚度进行递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