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请教一个三极管电路问题

楼主(2019-11-22):
如图中红色框内,Q1集电极电流=1mA怎么来的,以下是我个人的分析:如Ic=1mA  意味着Vc≈Ve=0V  才有20V/20K=1mA  这样的话Q1不就饱和了吗?另外,由Vc≈0  而Vb又小于Vc  那么Vbe>0.6V就不成立  Q1不导通  与Q1饱和矛盾。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下面一个图片是上次的忘记删了,大家可以忽略!

网友A:
Vc=Vb这是错误的,这里会是达到临界饱和,并不会深度饱和,也就是说Vb的电位是0.7v左右,而Vc总要比Vb高一点点,所以你可以认为Vc=0.7V,所以只要一个小电流就会使的20k的电阻上出现大的压降,因此在于20V比较的时候可以认为Vce的0.7V不计。

网友B:
    只是一个近似

网友C:
    4 楼说的对,原文1mA是近似值。原文主旨是介绍如何设计自动温度补偿的偏置电路。此外Q1的偏置接法构成强烈电压并联负反馈,不可能退出线性工作区进入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Vb这是错误的,这里会是达到临界饱和,并不会深度饱和,也就是说Vb的电位是0.7v左右,而Vc总要比Vb高一 ...

谢谢    是不是因为有10K电阻的反馈电阻存在三极管才不会深度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一个近似

    是的    我开始以为深度饱和了Vce=0.2V左右  然后就矛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 楼说的对,原文1mA是近似值。原文主旨是介绍如何设计自动温度补偿的偏置电路。此外Q1的偏置接法构成强烈 ...

    谢谢   开始未考虑到负反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是不是因为有10K电阻的反馈电阻存在三极管才不会深度饱和?

不是的,从外部看,电流一定是从集电极流过10k的电阻到达基极,不然三极管就没有办法导通,所以集电极电位一定大于基极电位,这个时候仍然处于放大区,只不过快接近饱和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从外部看,电流一定是从集电极流过10k的电阻到达基极,不然三极管就没有办法导通,所以集电极电 ...

    非常感谢,现在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