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PWM控制器电源芯片

楼主(2019-11-22):
脉冲宽度调制(Pulse Width ModulationPWM控制技术以其控制简单,灵活和动态响应好的优点而成为电力电子技术最广泛应用的控制方式,也是人们研究的热点。脉冲宽度调制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
脉冲宽度调制是一种模拟控制方式,其根据相应载荷的变化来调制晶体管基极或MOS管栅极的偏置,来实现晶体管或MOS管导通时间的改变,从而实现开关稳压电源输出的改变。这种方式能使电源的输出电压在工作条件变化时保持恒定,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信号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
其中包括:相电压控制PWM、脉宽PWM法、随机PWMSPWM法、线电压控制PWM等,而在镍氢电池智能充电器中采用的脉宽PWM法,它是把每一脉冲宽度均相等的脉冲列作为PWM波形,通过改变脉冲列的周期可以调频,改变脉冲的宽度或占空比可以调压,采用适当控制方法即可使电压与频率协调变化。可以通过调整PWM的周期、PWM的占空比而达到控制充电电流的目的
脉宽调制(PWM)基本原理:控制方式就是对逆变电路开关器件的通断进行控制,使输出端得到一系列幅值相等的脉冲,用这些脉冲来代替正弦波或所需要的波形。也就是在输出波形的半个周期中产生多个脉冲,使各脉冲的等值电压为正弦波形,所获得的输出平滑且低次谐波少。按一定的规则对各脉冲的宽度进行调制,既可改变逆变电路输出电压的大小,也可改变输出频率。
使能PWM控制器
如今几乎所有市售的单片机都有PWM模块功能,,也可以利用定时器及GPIO口来实现。更为一般的PWM模块控制流程为:
1、使能相关的模块(PWM模块以及对应管脚的GPIO模块)。
2、配置PWM模块的功能,具体有:
①:设置PWM定时器周期,该参数决定PWM波形的频率。
②:设置PWM定时器比较值,该参数决定PWM波形的占空比。
③:设置死区(deadband),为避免桥臂的直通需要设置死区,一般较高档的单片机都有该功能。
④:设置故障处理情况,一般为故障是封锁输出,防止过流损坏功率管,故障一般有比较器或ADCGPIO检测。
⑤:设定同步功能,该功能在多桥臂,即多PWM模块协调工作时尤为重要。
3、设置相应的中断,编写ISR,一般用于电压电流采样,计算下一个周期的占空比,更改占空比,这部分也会有PI控制的功能。
4、使能PWM波形发生。
更多的PWM控制器电源芯片型号,咨询银联宝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