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脚和过孔连接出错

楼主(2019-11-23):
请问大家,这个VCC_BAR管脚和3.3V的过孔总是连接不上是什么原因呢,VCC_BAR也是3.3V的,所以想把它们接到一起

网友A:
    你这原理图上网络命名不是同一个,当然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原理图上网络命名不是同一个,当然连不上

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
    看图面上应该是贯孔不是VCC_BAR 网络.所以接不上

网友:
    要想让它们连接,还是修改原理图,让他们网络名一样吧

网友:
    网络编号要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