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IPC标准和PADS的IPC标准的焊盘尺寸不一致,哪位请给解答下

楼主(2019-11-23):
    下面有一个是SOT23和0402的封装,请看下为什么两个不一致,左边是IPC的建议封装,右边是pads自带库!

网友:
    IPC不是规定有3种器件摆放密度吗?设置的标准是一致的吗?

楼主:
    有呀,我的意思为什么这两种不一致,哪位大神给解答下,感谢!

网友:
    可能是参照的IPC标准不一样,IPC标准有很多种的

楼主:
    我还以为IPC-782A是唯一标准呢。。。

网友(2021-08-05):
    :lol:lol:lol:lol:lol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2021-09-18):
    这两种封装都不太好用,太占地方了

网友:
    一般要用datasheet建议的做,但实际做的过程中会把pad加大一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样做是为了方便后期器件焊接。

网友(2022-05-16):
    还是要根据器件的规格书来做,否则后期焊接的人会画圈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