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skill不能用

楼主(2019-11-23):
在16.6版本上能用的skill,在17.2上面就不行了,报错是不明确的变量,之前我看到论坛上说是17.2不支持cxt的加载方式,请问各位大佬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啊,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17.2是64位软件,16.6是32位,解决办法重新在17.2下生成cxt

楼主:
    请问一下怎么重新生成CXT呢,操作步骤是怎么样的呀,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2是64位软件,16.6是32位,解决办法重新在17.2下生成cxt

    请问一下怎么重新生成CXT呢,操作步骤是怎么样的呀,谢谢了

网友B:
    不是不支持cxt,是17.x版本的不支持16.6编译的cxt,需要用17.x版本的il_allegro.exe重新编译一下cxt才能被17.x的软件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不支持cxt,是17.x版本的不支持16.6编译的cxt,需要用17.x版本的il_allegro.exe重新编译一下cxt才能被1 ...

    那请问我的skill不是源码但是有密码能被编译吗,具体怎么操作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我的skill不是源码但是有密码能被编译吗,具体怎么操作的呢?

    只有源码才能进行编译,加密的文件如果没有设置日期限制有密码只能加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源码才能进行编译,加密的文件如果没有设置日期限制有密码只能加载使用。

    编码的skill要放在哪个路径下呢,一直提示我的路径错误

网友:
    17.2的需要添加一个CDSROOT环境变量,变量值指向你17.2的安装目录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码的skill要放在哪个路径下呢,一直提示我的路径错误

    17.2的需要添加一个CDSROOT环境变量,变量值指向你17.2的安装目录即可!

楼主:
    您好,我是在指向了之后去il_allegro.exe里面执行setContext然后load("xxx.il")的时候保错说错误的加载路径,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是需要把xxx.il文件放在哪里才能对它进行编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在指向了之后去il_allegro.exe里面执行setContext然后load("xxx.il")的时候保错说错误的加载路 ...

    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是直接添加了环境变量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