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 VBATT管脚各个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9-11-23):
小弟在此想请教下各位大神关于PA VBATT管脚滤波电容的问题。
往往PA VBATT管脚都会并联由大到小的很多电容,有时候还分为VBATT1和VBATT2。
请问这些电容的作用是啥,这些电容值是如何却定的?
VBATT1和VBATT2 的区别是啥?

网友:
电源的输出端除了会有低频的涟波,还会有高频的噪声,所以在电源输出端除了会有uf等级的大电容作为稳压之用,还会有pf等级的小电容作为滤波之用。

网友:
实际的电容因为有寄生参数,每个器件都有自谐振频率。
只有在自谐振频率以下,电容才体现为电容。
所以,为了滤除电源的宽带噪声,需要加多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