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CAM350导入GERBER钻孔未对齐?

楼主(2019-11-23):
不知是何原因, 导入的gerber 钻孔层不能跟其它层对齐,错位, 超出板框外
之前做的项目gerber导入都没有问题, 也百度了,确认了输出和输入参数相同(原点,参考点,单位,比例等), 但还是没有找出原因,特来请教,感激不尽

网友:
    自动输入时,可查看钻孔数据的格式是否与其它数据的“整数位,小数位”是否相同,一般我设置为整数 2 ,小数 5

网友:
    钻带导入的格式不对

网友:
    钻孔表导入的时候格式要何pcb 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