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SI仿真中表面不连续问题

楼主(2019-11-23):
    仿真时会出现以下错误,经常是在线边上加上过孔以后就会出现问题,想咨询一下会是什么原因,应该从哪方面考虑解决呢?

网友A:
    mesh 设置的多少?用defult试试,如果是新版本用auto mesh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sh 设置的多少?用defult试试,如果是新版本用auto mesh试一下。

    请问这个设置在哪儿呢,我没有改过mesh相关的参数,现在用的1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