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rity PowerSI提取差分S参数仿真,从波形看为什么S11回损和S12插损是反起来的?

楼主(2019-11-23):
Sigrity PowerSI提取差分S参数仿真,从波形看为什么S11回损和S12插损是反起来的?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说明端口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端口有问题

    提取相同板子别的差分也是一样的,芯片没有赋予模型导致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