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色环编码的小秘密,一开始我也不知道!

楼主(2019-11-24):
    电阻器色环编码的小秘密,一开始我也不知道!

    这里有一张简单的图表,可以解释电阻器的颜色编码规则。
    电阻器的阻值、形状及物理尺寸多有不同。实际上,所有功率额定达到一瓦特的引线电阻器均有特定的色环组合,用以表示其电阻值、容差乃至温度系数。电阻器通体可能会遍布三到六个色环,其中以四色环最为常见。前几个色环代表电阻值的有效数位。接下来是一个倍率色环,用来左移或右移小数点的位置。最后方的色环代表容差以及温度系数。
    我们先来看下方的颜色代码图,并从一些示例开始入手:

    三或四色环电阻器
    前两个色环表示以欧姆为单位的电阻值的前两位数字。在 3 环 或 4 环电阻器上,第三个色环表示倍率。这一倍率可改变小数位的位置,以此来表示从兆欧姆到毫欧姆之间的任意数量级。第四个色环表示容差。记住,如果 3 环电阻器上没有此色环的话,那么其默认容差为 ±20%。
    5 环或 6 环电阻器
    高精度电阻器另有一个色环,用来表示第三位有效数字。如果您的电阻器拥有 5 个或 6 个色环,那么第三个色环即为此色环,与第一和第二个色环组合在一起表示数字。继续向右看,第四个色环表示倍率,第五个则表示容差。6 环电阻器与 5 环电阻器基本属于同一类型,多出来的一个色环表示可靠性,或者说是温度系数 (ppm/K) 规格。以第六个色环最常用的棕色为例,温度每改变 10°C 会导致电阻值变化 0.1%。
    有关电阻器颜色代码的常见问题
    我该如何辨别从哪端开始读取电阻器的信息?
    ● 就很多电阻器而言,其中某些色环的间距更紧密或集中于某一端。将电阻器拿在手中,使这些聚集的色环处在左侧方向。然后从左向右读取电阻器信息。
    ● 电阻器的最左侧绝不可能是金属色的色环。如果电阻器某端的色环为金色或银色,那么其电阻容差为 5% 或 10%。放置这种电阻器时,要让此色环位于右侧,然后同样地,从左向右读取该电阻器的信息。
    ● 一般的电阻器阻值范围从 0.1 欧姆至 10 兆欧姆。由此可以得出,4 环电阻器的第三个色环总是蓝色 (106) 或代表更低数值的颜色,而 5 环电阻器的第四个色环总是绿色 (105) 或代表更低数值的颜色。
    为什么我的高压电阻器没有金属色的色环?
    在高压电阻器上,黄色和灰色取代金色和银色,以避免其表面涂层中带有金属微粒。
    何为零欧姆电阻器?
    零欧姆电阻器很好辨认,只有一个黑色的色环,基本充当电路连线,用来连接印刷电路板上的布线。它们采用与电阻器类似的封装方法,因此用来放置电阻器的自动化设备同样可用来将其放置到电路板上。这一设计免除了借助其他设备来安装跳线的麻烦。
    记忆图表中的颜色顺序有无诀窍?
    尽管网络上有些帮助你记忆电阻器颜色代码表的方法,但效果良莠不齐。另一种色表记忆法是,将黑色视为无物,即“0”,而白色则视为所有颜色的组合,即最高值“9”。
    在色表的中间位置,你会看到按照顺序排列的标准彩虹色,用以表示数字 2 至 7,这时候你童年时学习过的 ROY-G-BIV(红橙黄绿蓝靛紫)就派上用场了,只不过少了其中的靛色。只需要记住,黑色和红色之间的棕色代表“1”,紫色和白色之间的灰色代表“8”,然后就大功告成了!
    何为“可靠性”色环?
    军用电阻器中的 4 环电阻器通常还有一个额外的色带,用来表示可靠性,或者说是每 1000 工作小时的故障率 (%)。而这很少出现在商业电子产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