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7.9.3,pcb中怎么才能设置颜色半透明呢

楼主(2019-11-24):
在用7.9.3,pcb中怎么才能设置颜色半透明呢,铺铜皮的时候覆盖掉的焊盘看不到轮廓,半透颜色会好很多,用过其它版本是可以设置的,现在的设置透明的地方没有了。

图中画圈的地方应该有个滑动条来调节透明度的。

楼主:
变通了一下,更改铜皮颜色和pad颜色不同就可以分辨了,但是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设置半透明了。

网友A:
画圈上面有个transparent打钩

网友:
    这个与图形加速有关系

网友:
    具体来讲就是要开启Open G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圈上面有个transparent打钩

    灰色的,选不中,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