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导光绘Gerber文件教程

楼主(2019-11-24):
altium Designer 导光绘Gerber文件教程

共需输出3次

第一次输出:

1:画好 PCB 后,在 PCB 的文件环境中,左键点击 文件-输出制造文件-Gerber Files,进 入 Gerber setup 界面.

在“常规”选项 里面,“单位”选择“英寸”,格式选择 2:5 ,这个尺寸精度比较高,当然,也要先和制板加工厂协商确定精度。

在“层”里面,选中“包含未连接中间层焊盘”,在“绘制层” 下拉菜单里面选择“选择使用过 的”,注意 要检查一下,不要丢掉层,如果要显示 Keep Out Layer,确认其不为 LOCK 状态。 在“镜像层” 下拉菜单里面选择 “全部关闭”,右边的机械层都不要选。

在“光圈”里面,选中“嵌入的光圈(RS274X) ”(在方格里打勾) 在“高级”里面,在“前导/殿后零字符” 区域,选中“抑制前导零字符”(这个选项可以和加工厂商量的) 左键点击“确认”按键,进行第一次输出。(生成的*.cam 可不用保存)

第二次输出:

2:在 PCB 的文件环境中,再次进入 Gerber setup 界面, 在“层”里面 ,在左边的“绘制/镜 像层” 都不选中,“包含未连接中间层焊盘”也不选中, 只选中有关板子外框的机械层。

在“钻孔制图”里面,选择你要导出的层对。一般选择“绘制全部使用的层对”,“镜像绘

制”不用选中。 (钻孔统计图钻孔向导图两个区里面设置要一致)!

左键点击“确认”按键,进行第二次输出。

(生成的*.cam 可不用保存)

第三次输出:

3: 在 PCB 的文件环境中,左键点击 文件-输出制造文件-NC Drill Files,进入 NC Drill Setup

(NC 钻孔设置)界面,单位选择“英寸”,格式选择 2:5 ,尺寸精度比较高,当然,也要和加工厂协商确定精度。 在“前导/尾随零字符” 区域,选中“抑制前导零字符”(这个选项可以 和加工厂商量的),和 Gerber Setup 的“高级”里面要保持一致,其他默认选项不变。

左键点击确认按键,进行第三次输出。

在弹出来的“输入钻孔数据” 界面里左键点击“确认”按键,进行输出。

( 所有的*.Cam 文件都不用保存的。) ----把当前工程目录下的 Project Outputs for ** 文件夹中的所有的文件进行打包压缩,送到加 PCB 工厂进行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