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了解一下LoRa芯片SX1268硬件电路方面的知识吧

楼主(2019-11-24):
限于SX1268芯片的高频设计方法,本人并不能很好掌握,所以硬件设计使用现有模块,本文以E22-400M22S为硬件平台,对该模块的硬件连接做详细阐述。

一、硬件引脚:

1、RXEN

模块:射频开关接收控制脚,连接外部单片机IO ,高电平有效

手册:无此引脚

2、TXEN

模块:射频开关发射控制脚,连接外部单片机IO 或 DIO2 ,高电平有效

手册:无此引脚

3、DIO2

模块:可配置的通用IO 口

手册:Multipurpose digital I/O / RF Switch control(多用途IO引脚,射频开关控制)

4、DIO1

模块:可配置的通用IO 口

手册:Multipurpose digital IO(多用途IO引脚)

5、BUSY

模块:用于状态指示

手册:Busy indicator(芯片忙标识)

具体解释:The BUSY control line is used to indicate the status of the internal state machine. When the BUSY line is held low, it indicates that the internal state machine is in idle mode and that the radio is ready to accept a command from the host controller.(低电平标识空闲状态,可以向其发送命令)

6、NRST

模块:芯片复位触发输入脚,低电平有效

手册:Reset signal, active low

具体解释:A complete “factory reset” of the chip can be issued on request by toggling pin 15 NRESET of the SX1268. It will be
automatically followed by the standard calibration procedure and any previous context will be lost. The pin should be held low for more than 50 μs (typically 100 μs) for the Reset to happen.(100us完成复位,先前内容全部丢失)

7、MISO、MOSI、SCK、NSS

模块:SPI相关引脚

手册:SPI相关引脚

8、DIO3(不需再考虑)

模块:内部使用 DIO3 为 32MHz TCXO 晶振供电

手册:Multipurpose digital I/O - external TCXO supply voltage(多用途IO引脚,外部晶振供电)

二、电流损耗:

三、IRQ:

In total there are 10 possible interrupt sources depending on the selected frame and chip mode. Each one can be enabled or masked. In addition, each one can be mapped to DIO1, DIO2 or DIO3.(10个中断源,每个都可以被使能或屏蔽,且可映射到DIO1、DIO2和DIO3)

四、操作模式:

五、内部参考电路图:

上图是SX1268官方数据手册提供的参考电路图,其内部采用DC-DC供电方式,采用32MHz无源晶振,由于其为半双工工作方式,所以采用PE4259进行射频电路的切换,也就是将外部射频天线电路切换给芯片的收或者发。

PE4259的逻辑真值表,如下图,2种工作方式。第1种是但引脚控制,其实现方法是第6脚接VDD,第4脚给高电平,则将RFC切换给RF1;第4脚给低电平,则将RFC切换给RF2。第2种工作方式是第6脚给低电平,第4脚给高电平,则将RFC切换给RF1;第6脚给高电平,第4脚给低电平,则将RFC切换给RF2。

从以上分析,可以判断模块的RXEN接PE4259的6脚,TXEN接PE4259的4脚。当RXEN接高电平,TXEN接低电平,则RFC连接到RF2,所以为接收使能;RXEN接接低电平,TXEN接高电平,则RFC连接到RF1,所以发射使能。

按照上述分析,也可以这样给电平,就是RXEN始终给高电平,由TXEN控制芯片的收发转换,这样就可以将TXEN连接到DIO2进行自动收发控制。

还有另外1种状态,就是TXEN和RXEN都给低电平(或悬空),此时PE4259不工作,达到省电的目的,这也就是PE4259第6脚网络标号为ANT_SW的原因,其意义为天线开关。当ATN_SW给高电平时,打开天线,通过4脚控制收发。当ANT_SW该低电平时,天线关闭。

六、连接引脚释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现在就可以再来回顾一下,模块各个引脚的功能及具体连接方法。

1、RXEN此引脚连接模块内部PE4259的第6脚,使用时可以给该引脚加高电平,给低电平将关断该芯片,以节省功耗。

2、TXEN此引脚连接模块内部PE4259的第4脚,当RXEN给高电平的情况下,此引脚给低电平模块处于接收态,此引脚给高电平模块处于发射态。RXEN给低电平,此引脚无效,应给低电平以节省功耗。

3、DIO2此引脚可配置多个功能,最直接的使用方法是将其作为收发控制引脚。英文:DIO2 can be configured to drive an RF switch through the use of the command SetDio2AsRfSwitchCtrl(...). In this mode, DIO2 will be at a logical 1 during Tx and at a logical 0 in any other mode.(可以通过SetDio2AsRfSwitchCtrl命令用来控制射频开关,其给1为发射),所以可以将此引脚与TXEN直接相连。

4、DIO1此引脚可配置多个功能,用来进行中断响应为好,将此引脚与单片机的中断输入相连接。

5、BUSY此引脚与单片机相连接,当为低电平时,表示单片机可以向模块发送命令。

6、NRST此引脚与单片机相连接,100us完成复位。

7、SPI相关引脚接单片机的相应引脚即可。

8、DIO3此引脚模块内部给有源32MHz晶振供电,电路如下,并未引出,程序在初始化时,应调用SetDIO3asTCXOCtrl命令,使能后方可给有源晶振供电。

到此,模块的硬件连接应该没有其它的问题了,可以着手电路图设计了,软件的使用方法在后续日志中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