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给一个没有网络的焊盘附上指定的网络?

楼主(2019-11-24):
    如图所示,焊盘没有网络,需要附上走线的网络,怎么操作比较快?

网友A:
    我只知道双击然后在对话框里选择已有的网络

网友:
    2楼的方法应该是最快的

网友:
    双击改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双击然后在对话框里选择已有的网络

    如果你的pcb网络很多,也难找到你需要的某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