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行业必须要知道的电子元器件物料编码规则

楼主(2019-11-24):
电子行业必须要知道的电子元器件物料编码规则

1,电子元器件(以下简称“器件”)编码采用字母加数字进行编码。

2,常规器件编码规则

        常规器件编码共10位,第1位为器件大类类别码(以字母表示),第2位为器件小类,第3位封装码,第4位为器件精度或用0表缺省,第5〜10位为器件规格型号或特征

器件编码组成形式:

C X X X X X X X X X

依次表示:

器件大类类别码

器件小类

封装码

封装码

精度

型号规格(特征码)

注:编码的格式中N:数字(0〜9); C:大写字母(A〜Z); X:大写字母或数字(0〜9); N / C / X以外的字母或数字为固定不变的编码。

3,器件编码第1位按大类类别进行编码,见表1。

表1器件大类与第1位编码对照表

3.1,电阻编码规则

格式:RNNC NNNX CC

详细说明:

器件大类:电阻ř

器件小类: 1 =贴片,2 =直插

封装:    3 = 0603,5 = 0805,6 = 1206,7 =插件1 / 2W,8 =插件1-2W,9 = 3-5W,0 = 1 / 10W,1 = 1 / 8W,2 = 1 / 4W

精度:A = ±0.1%,B = ±1%, C = ±5%

阻值大小: 3 位数+(R = 欧姆/ K = 千欧姆/ M = 兆欧姆)

功率:      I = 5W ,H = 3W ,G = 2W ,F = 1W ,E = 1 / 2W ,D = 1 / 4W ,C = 1 / 8W ,B = 1 / 10W ,A = 1 / 16W

举例:R13B010KB:贴片10K 0603 1%精度1 / 10W

(小知识:

1 ,通常来说:

0201 :1 / 20W

0402 :1 / 16W

0603 :1 / 10W

0805 :1 / 8W

1206 :1 / 4W

2 ,封装尺寸的表示:

贴片电阻的封装尺寸用4 位的整数表示。前面两位表示贴片电阻的长度,后面两位表示贴片电阻的宽度。根据长度单位的不同有两种表示方法,即英制表示法和公制表示法。例如:0603 是英制表示法,表示长度为0.06 英寸,宽度为0.03 英寸;

3.2,电容编码规则

格式:CNCC NNNC XN

详细说明:

器件大类:电容Ç

器件小类: 1 =贴片,2 =电解电容,3 =钽电容,4 =瓷片电容

封装:    3 = 0603,5 = 0805,6 = 1206,7 =插件8 =其它贴片

    精度:A =±0.025PF , B = ± 0.10PF ,C = ± 0.25PF ,D = ± 0.5PF ,F = ±1%,G = 2%, J = ±5%,          K =±10%,M =±20% ,S = 20%+ 50% ,Z = 20%+ 80% ,

容值大小: 3 位数+ 字母(P = 皮法/ N = 纳法/ U = 微法)

耐压:0 = 5.5V ,1 = 6.3V ,2 = 10V ,3 = 16V ,4 = 25V ,5 = 35V ,6 = 50V ,K = 63V ,A = 100V ,B = 250V ,    C = 275V ,d = 300V ,E = 450V ,F = 1000V ,I = 1.6KV

材质:3 = X7R ,2 = COG ,1 = CH ,4 = X5R ,5 = Y5V ,6 = NPO ,7 = CH 低寿命,8 = CH 高寿命

举例:C13K100NA3:  贴片0603±10%100nF(104)100V X7R

3.3,电感编码规则

格式:LNN NNNC NX

详细说明:

器件大类:电感大号

器件小类: 1 =磁芯电感,2 =磁珠电感,3 =空心电感,4 =陶瓷叠层

封装:    1 =贴片,2 =插件

精度:    1 =±10%,2 =±20%,0 = ±5%

电感量:  3 位数+ 字母(U = 微亨/ M = 毫亨)

外形:       1 = 色环电感,2 = 公模电感,3 = 工宇电感,4 = 磁环电感,5 = 片状

标称电流:A = 50mA ,B = 150mA ,C = 300mA ,D = 700mA ,E = 1600mA ,F = 200mA ,G = 1200mA ,0 = 不确认。

举例:L112010U4D 贴片磁芯电感10uH ± 20%720mA 磁环电感1210

3.4,二极管,三极管编码规则

格式:DNN XXXXXXX

详细说明:

器件大类:二,三极管

器件小类: 1 =稳压二,三极管,2 =瞬变二极管,3 =双向二极管,4 =防雷管,5 =普通管,6 =功率管,7 =开关管,8 =达林顿管,9 = MOS管,0 =可控硅

封装: 1 =贴片,2 =插件

型号或特征:不满7 位的后面补0 ,超过7 位的去掉后缀或前缀如:2SC3437-Y去掉“ -Y ”:2SC3437 ; EN5V ,后面补0 ,EN5V00 ; TOL-030bHRaDEa ,去掉前缀TOL- ,后缀DEa :030bHRa

举例:D51ss80500:SS8050 SOT-23 三极管

3.5,集成块IC编码规则

格式:UXN XXXXXXX

详细说明:

器件大类:集成块

器件小类: 1 = mcu,2 =计量芯片,3 =存储芯片,4 =通讯芯片,5 =驱动芯片,6 =时钟芯片,7 =复位芯片,8 =读卡芯片,9 =电源管理芯片, 0 = TTL / HTL / CMOS,A =其它

封装: 1 = DIP,2 = PDIP,3 = PQFP,4 = QFP,5 = SOP,6 = SOIC,7 = SS0P,8 = S0T23,9 =其它

型号:不满7 位的后面补0 ,超过7 位的去掉后缀或前缀如:ATT7022B ,去掉“ B ” ATT7022

举例:U14103C8T6 :STM32F103C8T6 QFP48

3.6,光电晶体管编码规则

格式:QNN XXXXXXX

详细说明:

器件大类:光电晶体管

器件小类:

1 =单色发光二极管,2 =双色发光二极管,3 =红外发射管,4 =红外接收管,5 =霍尔元件,6 =光电门

封装: 1 =贴片,2 =插件

型号:不满7 位的后面补0 ,超过7 位的去掉后缀或前缀

举例:

3.7,蜂鸣器编码规则

格式:FNN XXXXXX N

详细说明:

器件大类:蜂鸣器

器件小类:

1 =压电式无源,2 =压电式有源,3 =电磁式无源,4 =电磁式有源

封装: 1 =贴片,2 =插件

型号或特征:不满6 位的后面补0 ,超过6 位的去掉后缀或前缀

举例:

3.8,晶振编码规则

格式:GNNC XXXXXX

详细说明:

器件大类:晶振

封装: 1 =贴片,2 =插件49S,3 =插件49U,4 =插件26,5 =插件38,6 =贴片(7050)

引脚数: 2 = 2脚,3 = 3脚,4 = 4脚,5 = 5脚

频率稳定度:A = 5ppm的,B = 10ppm的,C = 20ppm的,d = 30ppm的

规格:K = KHz

          M =兆赫

          如:32.768KHz ,写32K768 4.9152MHz ,写成4M9152

举例:

3.9,光耦编码规则

格式:ENNC XXXXXXX

详细说明:

器件大类:光耦

器件小类: 1 =通用型,2 =高速型,3 =光敏晶闸管,4 =达林顿型

封装: 1 =贴片,2 =直插

隔离电压: A = 2.5KV,B = 5KV,C = 8KV,D = 10KV

型号或特征:不满7位的后面补0,超过7位的去掉后缀或前缀如:PC817,补“0”,PC81700; PS2501L-1,去掉“-1”

举例:

3.10,开关编码规则

格式:KNNNC XXXXXX

详细说明:

器件大类:开关

器件小类: 1 =按键(轻触),2 =拨动,3 =行程,4 =滑动

封装: 1 =贴片,2 =直插,3 =固定焊线

引脚数: 3 = 3只脚,4 = 4只脚,6 = 6只脚

外形尺寸:长宽高(6 位)各两位或型号

举例:

3.11,敏感电阻编码规则

格式:MN XXXXXXXX

详细说明:

器件大类:敏感电阻

器件小类: 1 =压敏,2 = PTC,3 = NTC,4 =光敏

型号或特征:不满8 位的后面补0 ,超过8 位的去掉后缀或前缀,压敏TRV20K681 写成V20K681 ;热敏PPL08240HA2B2YLB 写成240HA2B2

举例:

3.12,变压器编码规则

格式:T NNN NNN CNN

详细说明:

器件大类:变压器

器件小类:

220 =输入电压220V

100 =输入电压100V

380 =输入电压380V

577 =输入电压57.7V

127 =输入电压127V

240 =输入电压240V

277 =输入电压277V

120 =输入电压120V

功率大小:

100 = 10W功率

030 = 3W功率

025 = 2.5W功率

015 = 1.5W功率

005 = 0.5W功率

输出方式:

G =隔离方式

Z =自耦方式

H =混合方式(自耦,隔离都有)

输出组别:

3 =输出自耦,隔离合起来3组

2 =输出自耦,隔离合起来2组

1 =输出只有1组

工艺序号:

        1 = 01

        2 = 02

        3 = 03

        4 = 04 :

举例:

3.13,稳压器和桥堆编码规则

格式:VNN XXXXXXX

详细说明:

器件大类:稳压器和桥堆

器件小类:

1 = 稳压器

2 = 桥堆

封装:

1 = 贴片

2 = 插件

型号规格:不满7 位的后面补0 ,超过7 位的去掉后缀或前缀如:HT7136A-1 ,超过7 位, 去掉“ -1 ”,HT7136A

举例:

3.14,继电器(组件),计度器编码规则

格式: JN XXXXXXXXJ

详细说明:

器件大类

器件小类:

1 =继电器

2 =继电器组件

3 =计度器

型号特征:

没超过8位的,直接写型号,不足的用0补在后边。

如:继电器,型号SYS-S-106L,写成SYSS106L

G5NB-1A DC5V,写成G5NB1A5V

计度器,型号DJM400BDTMS61-01,写成400TMS61

继电器组件,型号JZ6-023-005-1,写成60230051(图号去点)

3.15,接插件编码规则

格式: SCC XXXXXXX C

详细说明:

器件大类:接插件

器件小类:

A = SA簧片式

B = SB扁触角式

d = SD针孔式

E = SE线簧式

结构特征:

L =低频圆形

H =射频用(天线)

J =短形

G =光纤用

S =装在印制板上用(双排)

B =装在印制板上用(单排)

          当针脚长出现不一致或脚间距不一致时,有图号的,“特征+脚长”用8位图号代替

          说明; 针为头,孔为座;脚间距2.54表示为254

     特征(接触端数2位/外型(直Z,弯W,直圆孔Y)/插头Ť或插座Z /脚间距3位数)

针脚长:

A = 5,

B = 7.62,

C = 10,

d = 11,

E = 13.3,

F = 14,

G = 19,

H = 21.5

I = 24,

J = 25.1,

K = 15,

L = 23

此外为P

3.16,模块编码规则

格式:MNC NN

详细说明:

模块小类:

0 = 终端

1 = 单相

2 = 通信接口

3 = 三相

4 = 集中器

5 = 采集器

功能特征:

Z = 主板,

G = 功能板,

d = 电源板,

T = 通讯板,

X = 显示板,

W = 小无线

J = 计量板,

H = 核心板,

I = 载波,

E = ZIGBEE ,

S = GPRS ,

C = CDMA

L =洛拉

B = bluethooth

硬件版本号

10 = V1.0

11 = V1.1

12 = V1.2

13 = V1.3

56 = V5.6

网友:
好东东必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