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技巧

楼主(2019-11-24):
CAM350技巧

请问在CAM350中,如何学习编写”宏”.
回答:macro-->recode可把你的操作记录下来通过它,您可慢慢地来学.

请问地CAM350中,如可一次性删除当前D码相同的元素,就好像V2001中的ALt+D一样.
回答:删除2ti--ete-->右上角fltere->选 Decodes:如D10就填入10-->0K-->选 selectAll
即可.

在cam350中要怎么样才能把--条完整的线段只删除--小节呢?
回答:方法:File->Add Vertex然后File->Delete Segment即可

请问在CAM350中,如何能快速选择到一一个焊盘或-条线段呀,我问的是有快捷键吗?
回答:用filter

请问Add->padstack的作用是什么?
回答:当gerber被抽过网络之后,会产生电性连接.
padstack 是由-一个孔及其连接的各层焊盘所组成的一个电性组合.
你可以用query Ipastack来查看原有getber的pastack,
然后再指定位置添加此padstack.

我想问一-下呢?在cam350中要怎样才能取消被加亮显示的d-code呢?
回答:按下"H”键即可

还有就是有没有只显示线或pad的的开关呢?好像v2001中的shift+t跟shift+p
回答:可以按下键盘的"Y”键,出现Layer Table,选择你线路的那一-层
如:art01.pho,在Draw中按- - 下,会出现Colors for draws lay...
按一下Hide(隐藏),即可隐藏线路,反之按下Flash即隐藏焊盘.

我还想问一-下呢?就是在cam350中要怎样改变d-code呢?改变单- -的和这-类的d-code呢?
回答:单- - D码的改变:方法:Edit->Change->Dcode然后按下右键,出现Change Dcode
窗口,输入D码即可

改变同一-类的D-code:方法:Tables> Apertures出现孔径表(Aperture Table)窗口
输入修改的数据(如:Shape .Size)OK退出后,相同D码的全部都已改变了.

还有就是要怎样才能高亮的显示arc呢?能不能一下把所有的are都显示呢?
回答:因在同一个文件中ARC的D码也各有不同,只要选择当前要显示的D码,再按
一下"H"键,这时所有相同的D码会高亮显示出来了.

还有呢?就是怎样才能把一条线 段从头到尾的选择呢?好比outline外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