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开关控制输出电路

楼主(2019-11-25):
求一个开关控制输出电路,具体要求:1、只有一个开关,自恢复式的按键
2、每次按下,输出不同的电压,分三个或者四个挡位,循环操作
3、纯硬件电路,不需要单片机控制

有没有此类的电路

网友:
实现起来不难,一个计数器,一个多路选择器,再加一个可调输出的稳压器就可以实现,只是选通的电压数必须是2的次方

网友:
如果有硬件这几个芯片的成本还不如加个1块钱的单片机搞定  软件处理简单稳定

网友:
    一个移位寄存器+电阻分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