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键盘电路中关于TVS管和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9-11-25):
1:单片机电压也不高啊,需要用TVS来保护吗?这个TVS保护什么?(电路图元器件也就只有开关、电感)
2:就算需要保护,为何要用双向的TVS?
3:在俩开关间接100mh电感,有啥作用?

网友:
    单片机电压都是5V或者3.3V,不需要TVS

网友:
    电感阻碍电流的变化则纯粹是不让电流变化,当电流增加时电感阻碍电流的增加,当电流减小时电感阻碍电流的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