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样check via是否打在PAD的正中心?

楼主(2019-11-25):
    如题,请教一下allegro怎样check via是否打在PAD的正中心,怎样设置?

网友:
    走线命令下,在pad上双击就自动打在正中心了

网友:
    在约束规则管理器中,执行菜单命令:Analyze->Analysis Mode,按下图设置一下:

网友:
    会自动打在焊盘中心

网友:
    我都不想打中心 老给我跑中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