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绘层显示怎么设置组合快捷键切换

楼主(2019-11-25):
    请教各位大师,光绘层显示能设置组合切换快捷键吗,ENV里指令该怎么编写,比如:Z1显示top层,Z2显示第二层

网友A:
    可以录制一个scr,然后设置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录制一个scr,然后设置快捷键

    刚入门。所以还不知道特殊多层次菜单怎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