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直流电机速度控制系统毕业论文

楼主(2019-11-25):
随着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直流电机的要求量与日俱增, 它广泛用于
打印机、电动玩具等消费类产品以及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医疗器械等机电产
品中,并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都有应用。研究直流电机的控制系统, 对提高控制
精度和响应速度、节约能源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单片机具有集成度高、处理功能强、可靠性好、结构简单、价格低廉、
易于使用等优点,所以论文采用51 系列单片机进行控制系统的设计,由硬件设
计和软件设计两部分组成。其中,硬件设计主要包括单片机最小系统、键盘控制
模块、直流电动机驱动模块、复位电路模块、晶振电路模块等功能模块的设计。
软件设计包括主程序以及各个模块的控制程序, 最终实现对直流电机转动方向及
转动速度的控制。系统具有智能性、实用性及可靠性的特点。

1.1 研究背景
直流电动机是最早出现的电动机,也是最早实现调速的电动机。长期以来,
直流电动机一直占据着调速控制的统治地位。由于它具有良好的线性调速特性,
简单的控制性能, 高效率, 优异的动态特性, 现在仍是大多数调速控制电动机的
最优选择。因此研究直流电机的速度控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近十几年来,单片机作为微计算机一个很重要的分支, 应用广泛,发展迅速,
已经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单片机在生产过程控制、自动检测、数据采
集及处理、科技计算、商业管理及办公室自动化等方面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单片
机具有体积小、重量轻、耗能省、价格低可靠性和通用灵活性等特点,尤其是美
国Intel 公司生产的MCS-51 系列单片机,由于其具有集成度高、处理功能强、
可靠性好、结构简单、价格低廉、易于使用等优点, 在我国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
1.2 研究价值
以前电动机大多使用由模拟电路组成的控制柜进行控制, 现在单片机已经开
始取代模拟电路作为电机控制器。当前电机控制器的发展方向越来越趋于多样化
和复杂化, 现有的专用集成电路未必能满足苛刻的新产品开发要求, 为此可考虑
开发电机的新型单片机控制器,因此研究电机的调速控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3 研究内容
本设计实现的是用单片机来控制直流电机, 其中通过4 位按键来实现电动机
的启停、正反转、加速、减速。调速系统主要是通过调节PWM的占空比大小来实
现。
2 直流电动机简介
2.1 直流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及其构造
电机是指依据电磁感应定律实现电能转换或传递的一种电磁装置, 它的主要
作用是产生驱动转矩, 作为用电器或各种机械的动力源。直流电动机的励磁线圈
两个端线通有相反方向的电流, 使整个线圈产生绕轴的扭力, 使线圈转动。为使
电枢受到一个方向不变的电磁转矩, 关键在于当线圈边在不同极性的磁极下, 将
流过线圈中的电流方向及时地加以变换, 即进行所谓“换向”。为此必须增添一
个叫做换向器的装置, 换向器配合电刷可保证每个极下线圈边中电流始终是一个
方向,就可以使电动机能连续的旋转。
直流电动机的构造分为定子与转子两部分。定子包括:机座,主磁极,换向极,电
刷装置等。转子包括:电枢铁芯,电枢绕组,换向器,轴和风扇等。
(1)定子
定子就是发动机中固定不动的部分, 它主要由机座、主磁极、换向级和电刷
装置组成。机座不仅起到导磁的作用, 而且会起到机械支撑的作用。主磁极的作
用是在电枢表面外的气隙空间里产生一定形状分布的气隙磁密, 也称主极。一般
大多数直流电机的主磁极都是由直流电流来励磁, 因此主磁极上还应该装有励磁
线圈。换向级一般用整块钢板构成, 且外面套有换向级绕组。换向级绕组导线的
截面积比较大, 而匝数比较少, 是因为换向级绕组里有电枢电流流过。电刷装置
的作用是把电动机转动部分的电流引出到静止的电路里。电刷一般情况下与换向
器配合使用。
(2)转子
转子是电动机的转动部分, 主要由电枢和换向器组成。电枢是电动机中产生
感应电动势的部分, 主要包括电枢铁芯和点数绕组。电枢铁芯成圆柱形, 由硅钢
片叠成,表面冲有槽, 槽中放电枢绕组。通有电流的电枢绕组在磁场中受到电磁
力矩的作用,驱动转子旋转,起了能量转换的枢纽作用,故称“电枢”。换向器
又叫做整流子, 对于直流电动机来说是一种特殊装置。它是由楔形铜片叠成, 片
间用云母垫片绝缘。换向片嵌放在套筒上, 用压圈固定后成为换向器再压装, 在
转轴上电枢绕组的导线按一定的规则焊接在换向片突出的叉口中。固定的电刷被
换向器用弹簧压在表面, 进而让转动着的电枢绕组同外电路连接到一起, 与此同
时可以将外部的直流电流转成电枢绕组内的交流电流。
2.2 直流电动机的PWM调压调速原理
直流电动机转速n 的表达式为:
n=(U-IR)/K Φ (2-1 )错误!未指定书签。
式中: U——电枢端电压; I ——电枢电流; R——电枢电路总电阻; Φ——每极
磁通量; K——电动机结构参数。
由式2-1 可以看出,直流电动机的转速控制方法可分为对励磁磁通进行控制
的励磁控制法和对电枢电压进行控制的电枢控制法。本设计使用的是励磁恒定不
变的情况下,通过调节电枢电压来实现调速。
绝大多数直流电动机使用开关驱动方式。开关驱动方式是使半导体功率器件
工作在开关状态, 通过脉宽调制PWM来控制电动机电枢电压, 实现调速。此时电
动机电枢绕组两端电压的平均值U0为:
U0=(t 1US+0)/(t 1+t 2)=t 1US/T= αUs (2-2)
式中Us 为电源电压, T 为一个脉冲周期, t 1表示在一个周期T 内开关导通的
时间, α 为占空比,表示一个周期T 内开关导通时间与周期的比值,变化范围
为0≤α≤1。当电源电压Us 不变,改变α 即可改变端电压的平均值,从而达到
调速的目的。
3 控制系统的总体设计
3.1 设计方案分析与比较
1、电动机调速控制模块
方案一:电动机的分压是采用电阻网络或数字电位器调整, 进而实现速度的
控制。但是采用电阻网络仅能实现的是有级调速, 采用数字电阻元器件的价格较
为昂贵。最重要的是一般电动机的电阻很小电流很大, 尤其是在分压的时候不仅
会大大的降低效率,而且在实现时也很复杂。
方案二:若使用继电器来对电动机的开(关)进行控制,通过开关的切换来
实现电动机的加减速。该方案的优点是电路简单, 存在的缺点是继电器的响应时
间长、机械结构容易损坏、可靠性不高。
方案三:若使用由达林顿管组成的H型PWM电路,单片机可控制达林顿管工
作在可调节占空比的状态, 从而调整电动机的速度。由于这种电路工作在管子饱
和和截止状态下,效率很高; H型电路可以实现较为简单的方向和速度的控制;
电子开关的速度快、稳定性好,是一种极为广泛的PWM调速技术。
综上所述,分析各方案的优缺点本设计采用方案三。
2、PWM调速工作方式
方案一:双极性工作方式, 是在设定的一个脉冲信号周期内, 单片机有两个
控制端口各输出一个控制信号, 通过两信号的高低电平差值来决定电动机的方向
和速度。
方案二:单极性工作方式, 是单片机的控制端口接地, 另一端输出PWM信号,
切换两口的输出来调节PWM的占空比,进而可控制电动机的方向和速度。
因为双极性工作制电压波中的交流成分比单极性工作制的大, 电流波动也较
大,所以本设计采用了单极性工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