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RO VX2.6板子挖空区域

楼主(2019-11-25):
板子挖空区域在pads PRO VX2.6叫什么?不能选择电路板外形,一个板子只能有一个电路板外形,但是我板子中间有一块区域需要挖空。

网友A:
    空腔可以看看

网友:
    需要挖空可以用禁布替代

网友:
    确实只能由一个board out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腔可以看看

    不是空腔,空腔是指板子部分挖空,不是贯穿

网友:
    板子挖空而非铜箔挖空,板子挖空是板子中间用铣刀或模具冲或铣的不同大小的各种形状的孔

网友(2020-02-12):
引用 楼主:
不是空腔,空腔是指板子部分挖空,不是贯穿

在焊盘栈里面建立一个安装孔,就是 Mounting Hole,这个安装孔你就按照你要挖空的形状设计。然在在 PCB 里面放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2.6好用?

非常好用

网友:
    挖空,用禁布代替

网友:
    route轮廓试试

网友:
    因为在mentor中通常只有一个outline,mountinghole是也是可以的,如果是异形的话就不是非常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