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燕山大学数字数字信号处理毕业论文基于DA转换的信号发生与分析

楼主(2019-11-25):
本次课程设计利用MATLAB对产生的信号进行采集与
分析,实现了DA转换的信号发生与分析。通过MATLAB
GUI 设计信号采集与分析系统,对来自上位机的正弦
波,三角波,锯齿波等函数信号进行采集与幅频特性
分析,并将分析的结果通过串口发送命令给单片机
统,控制相应的数码管或LED 发光显示相应信号参
数,从而达到对数字信号的分析与处理的目的。
第一章 MATLAB 简介
MATLAB是一种面向工程和科学计算的交互式计算软件,它以矩阵运
算为基础,把计算、可视化、程序设计融合到了一个简单易用的交互式
工作环境中。同时由于MATLAB是一个数据分析和处理功能十分强大的工
程实用软件,它的信号处理与分析工具箱为语音信号分析提供了十分丰
富的功能函数, 利用这些功能函数可以快捷而又方便地完成语音信号的处
理和分析以及信号的可视化,使人机交互更加便捷。
MATLAB是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技术平台。利用它能够轻松完成复杂
的数值计算,数据分析,符号计算和数据可视化等任务。MATLAB软件由
主包和各类工具箱构成。其中,主包基本是一个用CC++等语言编写成的
函数库。该函数库提供矩阵(或数组)的各种算法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
的各种应用函数和一些相关的用户有好操作界面。而工具箱从深度和广
度上大大扩展了MATLAB主包的功能和应用领域。随着自身的不断完善和
发展, MATLAB功能越来越强大,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语音交互已经成为人机交互的
必要手段,而语音信号的采集和处理是人机交互的前提和基础。声卡是
计算机对语音信号进行加工的重要部件,它具有对信号滤波、放大、采
样保持、AD和DA转换等功能。尽管在Windows附件的娱乐中带有一个录
音机,通过它可以驱动声卡采集语音信号并保存为语音文档。但是要对
采集的信号进一步分析处理就必须另外编程或通过其它软件,而且
Windows 附件中的录音机功能极其有限且不能扩展。MATLAB是美国Math
Works 公司推出的一种面向工程和科学计算的交互式计算软件,它以矩阵
运算为基础,把计算、可视化、程序设计融合到了一个简单易用的交互
式工作环境中。在MATLAB环境中, 可以通过多种编程方法驱动声卡,实
现对语音信号的采集和回放。同时由于MATLAB是一个数据分析和处理功
能十分强大的工程实用软件,它的信号处理与分析工具箱为语音信号分
析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功能函数, 利用这些功能函数可以快捷而又方便地完
成语音信号的处理和分析以及信号的可视化,使人机交互更加便捷。
第二章采集信号级处理的相关知识
2.1MATLAB信号采集的相关知识
MATLAB 对串行口的编程控制主要分为四个步骤。
①创建串口设备对象并设置其属性。
scom=serial('com1');% 创建串口1 的设备对象scom
scom.InputBufferSize=1024;% 输入缓冲区为256B 缺省值为512B
scom.Timeout=0.5;%Y 设置一次读或写操作的最大完成时间为0.5s, 缺省值
为10s
s.ReadAsyncMode='continuous'( 缺省方式);% 在异步通信模式方式下, 读取
串口数据采用连续接收数据(continuous) 的缺省方式,那么下位机返回的数
据会自动地存入输入缓冲区中.
这里串口还有很多其他属性可以设置不一一列举。
②打开串口设备对象。fopen(scom);
③读写串口操作。初始化并打开串口调协对象之后现在可以对串口设
备对象进行读写操作
串口的读写操作支持二进制和文本ASCII 两种方式。当MA TLAB 通
信数据采用西方ASCII
方式时读写串口设备的命令分别是fscanf、fpritf 当MATLAB 通信数
据采用二进制方式时
读写串口设备的命令分别是fread、fwrite 。我们这里使用fread 可以一
次性把数据读进来。
④关闭并清除设备对象。
fclose(scom) %关闭串口设备对象
delete(scom);%删除内存中的串口设备对象
clear scom; %清除工作空间中的串口设备对象
当不再使用该串口设备对象时顺序使用以上3 条命令可以将所创建的
串口对象清除,以免占用系统资源。
(2)基于MATLAB 中断方式的实时串行通信编程
在MA TLAB 环境下以中断的方式进行串行通信实际上是采用事件驱动
的方法实现的。MATLAB 提供了instrcallback(obj,event) 回调函数用户
根据需要可以自行设置具体的串行通信事件。
其编程步骤如下
①建立一个串行通信主程序serial.m 文件在主程序中进行串口设备初
始化操作,并指定
回调函数中串行通信的事件。设置回调函数触发事件—当串口缓冲区中
有n 字节的数据时, 触发中断事件。此后主程序自动调用
instrcallback(obj,event) 回调函数s.BytesAvaibleFcnMode='byte';% 中断触发
事件为‘ bytes-available Event ’
s.BytesAvailableFcnCount=n;% 接收缓冲区每收到n 个字节时,触发回调函

s.BytesAvailableFcn=@instrcallback;% 得到回调函数句柄。
%另外s.BytesAvailableFcn={@instrcallback,s}; 得到回调函数句柄,并将
变量s 渗透到instrcallback 中。
fopen(s);% 连接串口设备对象
fwrite(s,255);% 写串口发送握手信号0xFF( 等价于十进制下的数值255)
②修改instrcallback(obj,event) 回调函数对所发生的串口通信事件进行处
理。
MATLAB 缺省的回调函数instrcallback(obj,event) 存在于instrcallback.m 文
件中。该文件实际上是一个有待于用户修改的程序模块。其中只有一些
最基本的程序代码能够显示导致串口中断发生的是哪一类事件,中断事
件所发生的时间以及导致事件发生的对象名等信息。修改回调函数文件
时, 注意要取消文件中相应信息后的分号才能够在MATLAB 的命令
窗口command
window 中将这些信息显示出来。中断发生后的通信事件处理以及通
信数据的分析处理任
务需要用户自行添加相应的服务程序代码。MATLAB 安装目标下有两
个instrcallback.m 文件
我们只需要修改@instrument 目录下的instrcallback.m 文件即可。如果
MATLAB 安装在C 盘
instrcallback.m 文件目录为
(一定要替换, 不然串口无法启动)
1.gui_cc2430receive.m 是数据采集程序运行后选择‘开始’ 开始采集
数据点击希望观
察的节点可查看该节点的数据波形图。此程序有针对目前使用的“节点
上有五个传感器”的
情况不一定通用。
2.instrcallback.m 是系统的回调函数满足中断条件时会进入此函数。
3.callbackDealWithData.m 是实时处理函数当程序进入回调函数
instrcallback 时就会调用此函
数在callbackDealWithData 里面可以添加希望执行的指令代码完成数
据解析、保存、数
据滤波、画图、实时跟踪等功能。
gui_cc2430receive.m 文件是启动本采集系统的关键其中设置的“开始”
按钮为代码中的b1
按下按钮会进入b1callback 函数。
2.2 快速傅里叶变换
有限长序列可以通过离散傅里叶变换(DFT) 将其频域也离散化成有限
长序列. 但其计算量太大, 很难实时地处理问题, 因此引出了快速傅里叶变
换(FFT). 1965 年, Cooley 和Tukey 提出了计算离散傅里叶变换( DFT)
的快速算法,将DFT 的运算量减少了几个数量级。从此,对快速傅里叶
变换( FFT)算法的研究便不断深入,数字信号处理这门新兴学科也随
FFT 的出现和发展而迅速发展。根据对序列分解与选取方法的不同而产生
了FFT 的多种算法,基本算法是基2 DIT 和基2 DIF。FFT 在离散傅里叶
反变换、线性卷积和线性相关等方面也有重要应用。
快速傅氏变换( FFT),是离散傅氏变换的快速算法,它是根据离散
傅氏变换的奇、偶、虚、实等特性,对离散傅立叶变换的算法进行改进
获得的。它对傅氏变换的理论并没有新的发现,但是对于在计算机系统
或者说数字系统中应用离散傅立叶变换,可以说是进了一大步。
设x(n) 为N 项的复数序列,由DFT 变换,任一X(m)的计算都需要
N 次复数乘法和N-1 次复数加法,而一次复数乘法等于四次实数乘法和两
次实数加法,一次复数加法等于两次实数加法,即使把一次复数乘法和
一次复数加法定义成一次“运算” (四次实数乘法和四次实数加法) ,那
么求出N项复数序列的X(m) , 即N点DFT变换大约就需要N^2 次运算。
用WN的周期性和对称性,把一个N项序列(设N=2k,k 为正整数),分为
两个N2项的子序列,每个N2点DFT变换需要( N2)2 次运算,再用N次
运算把两个N2 点的DFT 变换组合成一个N 点的DFT 变换。这样变换以
后,总的运算次数就变成N+2( N2)2=N+N22。继续上面的例子, N=1024
时,总的运算次数就变成了525312 次,节省了大约50%的运算量。而如
果我们将这种“一分为二”的思想不断进行下去,直到分成两两一组的
DFT 运算单元,那么N 点的DFT 变换就只需要Nlog2N 次的运算, N 在
1024 点时,运算量仅有10240 次,是先前的直接算法的1%,点数越多,
运算量的节约就越大,这就是FFT的优越性。
离散傅里叶变换X(k) 可看成是z 变换在单位圆上的等距离采样值。
同样, X(k) 也可看作是序列傅氏变换的采样,采样间隔为ω N=2πN 。由
此看出,离散傅里叶变换实质上是其频谱的离散频域采样,对频率具有
选择性( ωk=2π kN),在这些点上反映了信号的频谱。
根据采样定律,一个频带有限的信号,可以对它进行时域采样而不丢失
任何信息, FFT 变换则说明对于时间有限的信号( 有限长序列) ,也可以对
其进行频域采样,而不丢失任何信息。所以只要时间序列足够长,采样
足够密,频域采样也就可较好地反映信号的频谱趋势,所以FFT 可以用
以进行连续信号的频谱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