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网络名有部分显示超大,怎么缩小?

楼主(2019-11-25):
    如图,PCB是由AD转过来的,有部分网络名显示变得很大,怎么改小呢?

网友:
    这是网络名么?show一下看下什么属性的

网友:
    你这是丝印吧

网友:
    直接删掉,AD转过来的pcb出图的话,要仔细检查,避免出错!

楼主:
    已经解决了,UPDATE 封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