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线的速率是多少?

楼主(2019-11-25):
    USB线的速率是多少?

网友A:
    楼主问的是usb总线吗?按照最新命名法则,理论速度如下()里是之前的命名
    USB2.0  480Mbps
USB3.2 Gen 1   5GMbs  (=USB3.0=USB3.1 Gen 1)
    USB3.2 Gen 2   10GMbs(=USB3.1=USB3.1 Gen 2)
USB3.2 Gen 3   20GMbs  (=USB3.2)

网友:
    USB 2.0 480M ;USB3.0  USB3是 5Gbp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的是usb总线吗?按照最新命名法则,理论速度如下()里是之前的命名
USB2.0  480Mbps
    USB3.2 Gen 1   ...

楼上正解

网友:
    只知道3.0是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