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RKnanoC处理器相关参数

楼主(2019-11-25):
System Operation

ARM处理器

ABLITE总线连接

可选择引导方法

  -从嵌入式ROM启动(默认)

  -从eMMC闪存启动

  -从SPI或闪存引导

Memory Organization

内部224 KB SRAM用于IRAM和DRAM

用于解码器和系统代码的嵌入式64 KB ROM

Processor

ARM皮质M3低功率芯

  -拇指指令集子集

  -银行堆栈指针(SP)

  -硬件分片指令,SDIV和UDIV(拇指32位指令)

  -处理程序和线程模式

  -拇指和调试状态

  -可中断性-持续的LDM/STM,低中断延迟的PUSH/POP

  -低延迟中断服务例程(ISR)的自动处理器状态保存与恢复

嵌套矢量中断控制器

  -26次外部中断

  -32级中断优先级

Clock & Power Management

单片锁相环,系统主时钟可以是锁相环时钟,也可以是occ输入时钟。

支持不同的主时钟和内部AHB总线时钟比:1:1, 1:2, 1:3, 1:4, up to 1:8 modes

支持不同的AHB总线时钟和ARM系统时钟比率: 1:2, 1:3, 1:4, up to 1:8 modes

支持不同的AHB总线时钟和ARM APB总线时钟比: 1:1, 1:2, 1:3 and 1:4 mode

ARM核的100 MHz最大频率

Hardware Accelerator for MP3 decode

MP3 imdct 36计算模块

MP3子带合成模块

Memory InteRFace

外部存储器控制器

  -支持4芯片选择NAND闪存

  -支持24/40/60位ECC纠错

  -支持8位数据宽度到外部NAND

SD/MMC控制器

  -SD/MMC SPI模式/1位模式/4位模式

  -支持多媒体卡规范4.41版

  -支持SD存储卡规范3.0版

  -支持安全数字I/O(SDIO Version3.0)

  -卡时钟速率达到pclk,在scu块中用8位预刻度寄存器重新调整sd/mmc时钟(Pclk)。

VIDEO interface

液晶控制器

  -兼容单片机液晶面板

  -最多8条lcd数据输出总线

DMA Controller

芯片中的DMA控制器

  -支持3个DMA通道,7个外部请求

  -支持增量和固定寻址模式

  -支持硬件和软件触发DMA传输模式

  -支持错误中断,传输-完全中断

  -当传输数据与源突发不一致时,最后的数据将以单次突发方式传输。

  -支持可配置信道优先级

USB interface

USB2.0OTG控制器与PHY

在高速和全速模式下运行。

支持会话请求协议(SRP)和主机协商协议(HNP)

支持6个端点,一个控制端点,两个输入/输出端点,一个IN端点

支持主机模式下的4个通道,支持大容量传输

Low speed Peripheral interface

I2C控制器

  -支持I2C总线的主从模式

  -软件可编程时钟频率和传输速率在标准模式下高达100 Kbit/s,在快速模式下高达400 Kbit/s

  -支持7位和10位寻址模式。

I2S

支持单声道/立体声音频文件

支持音频分辨率:8,16位

支持8 KHz到48 kHz的音频采样率

支持i2S左对齐和右对齐的数字串行数据格式

PWM

3通道内置16位定时器

0~100%占空比PWM信号产生

在scu块中使用8位预比例尺寄存器重新调整计数时钟(PCLK)

SPI master

串行-主操作-启用与串行-从外围设备的串行通信

DMA控制器接口-使用握手接口实现DMA控制器的接口,用于传输请求

支持中断接口,独立屏蔽中断控制器

一条硬件从选择线

数据传输串行比特率的动态控制

GPIO

支持28个单独可编程的输入/输出引脚

具有外部中断能力的28个GPO

Timer

内置24位定时器模块

支持两种操作模

Uart

Amba apb接口-允许轻松集成到amba 2实现的可综合组件中。

DMA控制器接口-使用握手接口在AMBA总线上启用DMA控制器的接口,用于传输请求

支持中断接口以中断控制器

Analog IP interface

 AUDIO-DAC

   -带耳机放大器的24位音频DAC

   -超低静电

   -无POP噪声

  -高效率G级耳机放大器

   -异步采用不同采样率

MIC amplifier

20 dB低噪声升压放大器

用于MIC输入的低噪声程控放大器

ADC Converter

4通道单端10位1 msps逐次逼近寄存器模拟数字转换器

DCDC

1.2V默认输出电压设置

电流模式内补偿控制

100 mA峰值输出电流

强制PWM操作

可调输出电压

1.2MHz工作频率

集成cout放电开关

本文节选自RKnanoC datasheet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