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间距

楼主(2019-11-26):
    大家铺铜时间距选多大 我的板子不大  10mil够吗

网友:
    铺铜间距和板子大小关系不大呀,主要看你做的是什么类型板子。一般信号层10mil差不多可以了。

网友A:
    得看板子的具体情况哦,一般情况下铜皮到铜皮间距会设置2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板子的具体情况哦,一般情况下铜皮到铜皮间距会设置20mil。

    哦 那是分块铺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