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终端设备电磁兼容问题的诊断与处理方法

楼主(2019-11-26):
    电信终端设备电磁兼容问题的诊断与处理方法

1.电磁骚扰问题的诊断与处理
    电信终端设备在EMC检测中出现辐射骚扰不合格问题的产品较多,处理起来较烦琐。本文以辐射骚扰问题的诊断和处理方法为主线,穿插传导骚扰的诊断和处理进行介绍。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在骚扰测量场地(如:开阔场或电波暗室)中对问题进行诊断。按正常试验要求,布置需要整改的设备。首先调整天线高度,转动放置设备的桌子,找到设备发出最大骚扰的位置。此时设备面对天线的一面辐射骚扰最强,初步推测可能的原因,例如此处屏蔽不佳、靠近辐射源或有电线电缆经过等。须重点注意的是,当找到最大发射位置后,应关掉设备电源,看噪声是否依然存在。当确认噪声确实是由设备本身产生的之后,再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1.1 金属外壳的评估
    通常一个良好屏蔽的金属壳往往可以使电磁骚扰降低15 dB至20dB。因此可先从以下几方面评估其金属外壳的屏蔽效果:

    ①具有良好屏蔽效果的外壳接缝应密不透风、滴水不漏。可直接观察外壳的接缝,若不符合要求,往往可能造成屏蔽不佳;
②有的金属外壳虽然密闭很好,但由于选择了易氧化的金属材料(如:铝)或在接缝处喷涂了漆料等,造成在外壳各块板的接缝处没有实现电导通,即没有形成良好的整体屏蔽,从而造成屏蔽不佳;
    ③直接用手接触设备外壳,来观察骚扰噪声在频谱分析仪,上的变化;
④用一片铝箔,分别遮蔽其各个表面,然后观察噪声的变化。常用的加强其外壳屏蔽的方法是在屏蔽不佳处将绝缘漆刮掉、或贴上金属箔片、或用金属弹片补强、或用螺丝锁紧
等,从而实现外壳良好的整体屏蔽。

网友:
    看看楼主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