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u板卡,2.0厚度,高tg板材,smt过炉后板子翘曲

楼主(2019-11-26):
10层板,TU872板材,板子上全是0.65,0.8,1.0的BGA器件,且bga器件集中在一面,但器件不重,第五层跟第六层不对称,第五层为平面层,第六层为走线层但空白区都尽量铺了地铜。第一次过炉翘曲比较厉害,贴片厂坚称炉温曲线正常,后面换厂家贴,还是有点翘曲,只是相比较第一次有改善,会有哪些原因造成板子翘曲呢?

网友:
需要从PCB设计和工艺设计上都查查:
导致回流时变形有多个因素:一般PCB叠层(包括介质、铜厚)是否对称;是否有大面积无铜区;单板过回流时的宽厚比(非传送边与板厚的比值)等。
另外,还要关注单板长宽厚分别多少,是有传送边过炉还是有工装,变形达到多少、变形区域有没规律,这些信息都可以去分析。

网友:
    看下SMT用治具生产效果如何,然后同步检查10层的叠层结构core、pp,铜是否对称,再就是强势让PCB板厂分析压合工艺是否出现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贴片厂家的问题 和pcb厂也有关系的 他们的烘烤是否满足sop 我们就遇到过板厂没按流程烘烤的

网友:
    让smt产线做治具的时候 留好螺孔 把主板锁在治具上过炉

网友:
    工艺边最好放在长边

网友(2020-01-02):
    按流程烘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