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了一个P1.4端口没有输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9-11-26):
    我在proteus里进行仿真,让msp430G2553的所有引脚输出高电平,但P1.4引脚却还是低电平(如图)。

    代码如下:

    #include <msp430g2553.h>
    int main(void) {
DTCTL = WDTPW | WDTHOLD;
1DIR = 0xff;
      P1OUT = 0xff;
}

    我怀疑是这个引脚上的其他功能占用了它的输出,但按照数据手册上说的把P1SEL、P1SEL2、ADC10AE0、CAPD等几个寄存器置零之后也还是不行。

想请教一下,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坑呢?
    Proteus的版本是8.8 SP1,编译器用的是IAR for MSP430 7.12.4

网友:
    分两步看
    1  硬件,IO口后级会不会影响
2  软件,寄存器会不会配置错误

网友:
    会不会那个寄存器没有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