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电流疑问

楼主(2019-11-26):
正弦波电流驱动两相步进电机,转动时有效电流为680mA,但静止时的电流为多少呢?每次测试时发现,A相和B相电流都会不一样,那我们怎么去评估这个电机的静止电流呢为多少mA?

网友A:
    不知道你用什么驱动方案,如果静止状态下如果有电流的话,那么电能只能转换成热能,电机肯定会发热。我之前用过一个TI的驱动芯片,如果停止状态下只是把驱动脉冲关闭,没有关闭使能信号,那么静止状态会产生电流,电机发热严重,关闭使能信号后,驱动芯片没有输出,流过电机的电路也就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什么驱动方案,如果静止状态下如果有电流的话,那么电能只能转换成热能,电机肯定会发热。我之前 ...

    用的是MS3989N, 我们产品上必须静止时让电机自锁。用的电机是永磁性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