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3231数码管电子钟制作

楼主(2019-11-26):
在开发板移植STC98C52+两块74HC573用DS1320驱动码数管电子钟,用洞洞做, 玩过DS1302钟知道,DS1302要精度很高晶振,但是受外界温度影响还是有很大误差。网上很难找到用DS3231数码管电子钟例子,以前我在淘宝购DS3231模板一直在空,总想找源植入改变DS1320驱动码数管电子钟,现在终于找到了,STC98C52+74HC573+74HC138或STC98C52+74HC245+74HC138驱动数码管,数码管显示很好、方便,象DS3231这样精准不必要加什么样GPS或红外了。改一下STC98C52+两块74HC573用DS1320驱动数码管电子钟,把DS1320移掉,两块74HC573,留一换一,试一下,成功显示了。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include <STC89C5xRC.H>
  • #include <intrins.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SDA=P3^7;     //DS3231模拟I2C数据传送位SDA
  • sbit SCL=P3^6;     //DS3231模拟I2C时钟控制位SCL
  • sbit key1=P1^0;                //设置键
  • sbit key4=P3^1;                //闹钟设置
  • sbit key2=P1^4;                //加加
  • sbit key3=P1^7;                //减减
  • sbit SPK=P2^0;               //蜂鸣器
  • sbit IA=P2^7;//行控制线A                   //138
  • sbit IB=P2^6;//行控制线B
  • sbit IC=P2^5;//行控制线C
  •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 #define DS3231_WriteAddress 0xD0    //器件写地址
  • #define DS3231_ReadAddress  0xD1    //器件读地址
  • #define DS3231_SECOND       0x00    //秒
  • #define DS3231_MINUTE       0x01    //分
  • #define DS3231_HOUR         0x02    //时
  • #define DS3231_WEEK         0x03    //星期
  • #define DS3231_DAY          0x04    //日
  • #define DS3231_MONTH        0x05    //月
  • #define DS3231_YEAR         0x06    //年
  • //闹铃1
  • #define DS3231_SALARM1ECOND 0x07    //秒
  • #define DS3231_ALARM1MINUTE 0x08    //分
  • #define DS3231_ALARM1HOUR   0x09    //时
  • #define DS3231_ALARM1WEEK   0x0A    //星期/日
  • //闹铃2
  • #define DS3231_ALARM2MINUTE 0x0b    //分
  • #define DS3231_ALARM2HOUR   0x0c    //时
  • #define DS3231_ALARM2WEEK   0x0d    //星期/日
  • #define DS3231_CONTROL      0x0e    //控制寄存器
  • #define DS3231_STATUS       0x0f    //状态寄存器
  • #define BSY                 2       //忙
  • #define OSF                 7       //振荡器停止标志
  • #define DS3231_XTAL         0x10    //晶体老化寄存器
  • #define DS3231_TEMPERATUREH 0x11    //温度寄存器高字节(8位)
  • #define DS3231_TEMPERATUREL 0x12    //温度寄存器低字节(高2位)
  • uchar code dis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时间
  • uchar data dis_buf[8];
  • uchar data dis_digit;
  • uchar line;
  • uchar wss,key1n,key2n,key3n,tcont,miao,miao1;
  • uchar temp,sec,min,hou,da,mon,yea,wee,alhou,almin;
  •                  //秒  分  时  日 月  年  星期 闹时  闹分
  • void scan(uchar Value)
  • {
  •    switch(Value)
  •     {
  •            case  0: IA=0;IB=0;IC=0;break;
  •            case  1: IA=1;IB=0;IC=0;break;
  •            case  2: IA=0;IB=1;IC=0;break;
  •            case  3: IA=1;IB=1;IC=0;break;
  •        case  4: IA=0;IB=0;IC=1;break;
  •            case  5: IA=1;IB=0;IC=1;break;
  •            case  6: IA=0;IB=1;IC=1;break;
  •            case  7: IA=1;IB=1;IC=1;break;
  •         //   break;
  •     }
  • }
  • uchar BCD2HEX(uchar val)    //BCD转换为Byte
  • {
  •    return    ((val>>4)*10)+(val&0x0f);
  • }
  • uchar HEX2BCD(uchar val)    //B码转换为BCD码
  • {
  •    return  (((val%100)/10)<<4)|(val%10);
  • }
  • void delayus(uint us)
  • {
  •     while (--us);
  • }
  • void Start_I2C()
  • {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     delayus(4);
  •     SCL=1;
  •     delayus(4);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     delayus(4);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delayus(4);
  • }
  • void Stop_I2C()
  • {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     delayus(4);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us
  •     delayus(4);
  •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     delayus(4);
  • }
  • void SendByte(uchar c)
  • {
  •     uchar BitCnt;
  •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
  •         if((c<<BitCnt)&0x80)
  •           SDA=1;                          //判断发送位
  •         else
  •           SDA=0;
  •           delayus(4);
  •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           delayus(4);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           SCL=0;
  •     }
  •     delayus(4);
  •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     delayus(4);
  •     SCL=1;
  •     delayus(4);
  •     if(SDA==1)
  •         ack=0;
  •     else
  •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     SCL=0;
  •     delayus(4);
  • }
  • uchar RcvByte()
  • {
  •    uchar retc;
  •    uchar BitCnt;
  •    retc=0;
  •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
  •         delayus(4);
  •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         delayus(4);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         delayus(4);
  •         retc=retc<<1;
  •         if(SDA==1)
  •             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delayus(4);
  •    }
  •    SCL=0;
  •    delayus(4);
  •    return(retc);
  • }
  • void Ack_I2C(bit a)
  • {
  •     if(a==0)
  •         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else
  •         SDA=1;
  •     delayus(4);
  •     SCL=1;
  •     delayus(4);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     delayus(4);
  • }
  • uchar 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write_data)
  • {
  •     Start_I2C();
  •     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     if (ack == 0)
  •         return 0;
  •     SendByte(addr);
  •     if (ack == 0)
  •         return 0;
  •     SendByte(write_data);
  •     if (ack == 0)
  •         return 0;
  •     Stop_I2C();
  •     delayus(4);
  •     return 1;
  • }
  • uchar read_current()
  • {
  •     uchar read_data;
  •     Start_I2C();
  •     SendByte(DS3231_ReadAddress);
  •     if(ack==0)
  •         return(0);
  •     read_data = RcvByte();
  •     Ack_I2C(1);
  •     Stop_I2C();
  •     return read_data;
  • }
  • uchar read_random(uchar random_addr)
  • {
  •     Start_I2C();
  •     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     if(ack==0)
  •         return(0);
  •     SendByte(random_addr);
  •     if(ack==0)
  •         return(0);
  •     return(read_current());
  • }
  • void ModifyTime(uchar yea,uchar mon,uchar da,uchar hou,uchar min,uchar sec,uchar wee)
  • {
  •     uchar temp=0;
  •     temp=HEX2BCD(yea);
  •     write_byte(DS3231_YEAR,temp);   //修改年
  •     temp=HEX2BCD(mon);
  •     write_byte(DS3231_MONTH,temp);  //修改月
  •     temp=HEX2BCD(da);
  •     write_byte(DS3231_DAY,temp);    //修改日
  •     temp=HEX2BCD(hou);
  •     write_byte(DS3231_HOUR,temp);   //修改时
  •     temp=HEX2BCD(min);
  •     write_byte(DS3231_MINUTE,temp); //修改分
  •     temp=HEX2BCD(sec);
  •     write_byte(DS3231_SECOND,temp); //修改秒
  •         temp=HEX2BCD(wee);
  •         write_byte(DS3231_WEEK,temp);   //修星期
  • }
  • void SetAlarm(uchar alhou,uchar almin)//修改闹钟1
  • {
  •         uchar temp = 0;
  • //        temp = HEX2BCD(da);
  • //        write_byte(DS3231_AL1DAY,temp);                   //修改日
  •         temp = HEX2BCD(alhou);
  •         write_byte(DS3231_ALARM1HOUR,temp);                   //修改时
  •         temp = HEX2BCD(almin);
  •         write_byte(DS3231_ALARM1MINUTE,temp);                 //修改分
  • }
  • /*void SetA2arm(uchar da,uchar hour,uchar min)//修改闹钟2
  • {
  •         uchar temp = 0;
  •         temp = HEX2BCD(da);
  •         write_byte(DS3231_AL2DAY,temp);                   //修改日
  •         temp = HEX2BCD(hour);
  •         write_byte(DS3231_AL2HOUR,temp);                   //修改时
  •         temp = HEX2BCD(min);
  •         write_byte(DS3231_AL2MIN,temp);                 //修改分
  • }*/
  • void TimeDisplay(uchar Dhour,uchar Dmin,uchar Dsec)           //时间
  • {
  •         if(key2n==2&wss==0)                                                        //调时闪烁
  •           {
  •        dis_buf[7]=dis_buf[6]=0;
  •           }
  •         else
  •          {
  •            dis_buf[7]=dis_code[Dhour / 10];        // 时十位
  •        dis_buf[6]=dis_code[Dhour % 10];        // 时个位
  •          }
  •         if(key2n==1&wss==0)                                                   //调分闪烁
  •           {
  •              dis_buf[4]=dis_buf[3]= 0;
  •           }
  •         else
  •           {
  •         dis_buf[4]=dis_code[Dmin / 10];         // 分十位
  •         dis_buf[3]=dis_code[Dmin % 10];         // 分个位
  •           }
  •     dis_buf[1]=dis_code[Dsec / 10];             // 秒十位
  •     dis_buf[0]=dis_code[Dsec % 10];             // 秒个位
  •     dis_buf[2]=dis_buf[5]=0x40;                 // 显示"-"
  • }
  • void DateDisplay(uchar Dyear,uchar Dmonth,uchar Dday)        //日期
  • {
  •         if(key2n==5&wss==0)                                                    //调年闪烁
  •           {
  •                  dis_buf[7]=dis_buf[6]=0;
  •           }
  •         else
  •           {
  •          dis_buf[7]=dis_code[Dyear / 10];        // 年十位
  •          dis_buf[6]=dis_code[Dyear % 10];        // 年个位
  •           }
  •         if(key2n==4&wss==0)                                                         //调月闪烁
  •           {
  •                  dis_buf[4]=dis_buf[3]=0;
  •           }
  •         else
  •           {
  •          dis_buf[4]=dis_code[Dmonth / 10];       // 月十位
  •          dis_buf[3]=dis_code[Dmonth % 10];       // 月个位
  •           }
  •         if(key2n==3&wss==0)                                                         //调天闪烁
  •           {
  •                  dis_buf[1]=dis_buf[0]=0;
  •           }
  •         else
  •           {
  •          dis_buf[1]=dis_code[Dday / 10];         // 天十位
  •          dis_buf[0]=dis_code[Dday % 10];         // 天个位
  •           }
  •     dis_buf[2]=dis_buf[5]=0;                     // 显示" "
  • }
  • void TimeDisplay1(uchar xin,uchar T1,uchar T2,uchar T3)         //星期,温度
  • {
  •         if(key2n==6&wss==0)                 //调星期闪烁
  •           {
  •                  dis_buf[6]=0;                //星期
  •           }
  •         else
  •           {
  •                  dis_buf[6]=dis_code[xin %10];    //星期
  •           }
  •     dis_buf[3]=dis_code[T1 % 11];         //温度十位
  •     dis_buf[2]=dis_code[T2 / 11] | 0x80;  //温度个位带点
  •     dis_buf[1]=dis_code[T3 % 11];         //小数位
  •     dis_buf[0]=0x58;                                           //显示c
  •     dis_buf[5]=dis_buf[7]=0x40;           //显示"-"
  •     dis_buf[4]=0;
  • }
  • void displayAL(uchar alhou,uchar almin)        //显示闹钟1
  • {
  •            dis_buf[7]=0x77;        //显示A
  •        dis_buf[6]=0x38;        //显示L
  •         if(key3n==2&wss==0)                                                   //调时闪烁
  •           {
  •              dis_buf[4]=dis_buf[3]= 0;
  •           }
  •         else
  •           {
  •          dis_buf[4]=dis_code[alhou / 10];         // 时十位
  •          dis_buf[3]=dis_code[alhou % 10];         // 时个位
  •           }
  •         if(key3n==1&wss==0)
  •           {
  •                  dis_buf[1]=dis_buf[0]=0;                                 //调分闪烁
  •           }
  •         else
  •           {
  •          dis_buf[1]=dis_code[almin / 10];             // 分十位
  •          dis_buf[0]=dis_code[almin % 10];             // 分个位
  •           }
  •     dis_buf[2]=0x40;                    // 显示"-"
  •         dis_buf[5]=0x01;                          // 显示"-"
  • }
  • /*void displayAL(uchar A,B)        //显示闹钟2
  • {
  •         smg[0] = 16;                    // 显示"A" 闹钟
  •         smg[1] = 17;                    // 显示"L" 闹钟
  •         smg[3] = sz[0]/10;            //“时“
  •         smg[4] = sz[0]%10;           //“时“
  •         smg[6] = sz[1]/10;           //“分“
  •         smg[7] = sz[1]%10;           //“分“
  •         sz[0] = A;
  •         sz[1] = B;
  •         smg[2] = 10;                      // 显示"-"
  •         smg[5] = 10;                           // 显示"-"
  • }*/
  • void get_show_time(void)                                  //时间显示
  • {
  •     uchar Htemp1,Htemp2,Mtemp1,Mtemp2,Stemp1,Stemp2;
  •     Htemp1=read_random(DS3231_HOUR);    //时 24小时制
  •     Htemp1&=0x3f;
  •     Htemp2=BCD2HEX(Htemp1);
  •     Mtemp1=read_random(DS3231_MINUTE);  //分
  •     Mtemp2=BCD2HEX(Mtemp1);
  •     Stemp1=read_random(DS3231_SECOND);  //秒
  •     Stemp2=BCD2HEX(Stemp1);
  •     TimeDisplay(Htemp2,Mtemp2,Stemp2);        //时间显示函数
  • }
  • void get_show_date(void)                                        //日期显示
  • {
  •     uchar Ytemp1,Ytemp2,Mtemp1,Mtemp2,Dtemp1,Dtemp2;
  •     Ytemp1=read_random(DS3231_YEAR);        //年
  •     Ytemp2=BCD2HEX(Ytemp1);
  •     Mtemp1=read_random(DS3231_MONTH);       //月
  •     Mtemp2=BCD2HEX(Mtemp1);
  •     Dtemp1=read_random(DS3231_DAY);         //日
  •     Dtemp2=BCD2HEX(Dtemp1);
  •     DateDisplay(Ytemp2,Mtemp2,Dtemp2);               //日期显示函数
  • }
  • void get_show_Temperature(void)                                   //温度显示
  • {
  •     uchar G,G1,Ttemp1,Ttemp2,Ttemp3,Ttemp4;
  •     Ttemp1=read_random(DS3231_TEMPERATUREH);    //温度 高字节
  •     Ttemp2=BCD2HEX(Ttemp1);
  •     Ttemp3=read_random(DS3231_TEMPERATUREL);    //温度低字节
  •     Ttemp4=BCD2HEX(Ttemp3);
  •         G = read_random(DS3231_WEEK);                        //星期;
  •         G1=BCD2HEX(G);
  •         TimeDisplay1(G1,Ttemp2,Ttemp4);                    //星期 温度显示函数
  • }
  • /*******************读取闹铃1时间********************/
  • void ReadAlarm()
  • {
  •         uchar A,A1,B,B1;
  •         A = read_random(DS3231_ALARM1HOUR);          //时
  •         A1 = BCD2HEX(A);
  •         B = read_random(DS3231_ALARM1MINUTE);                //分
  •         B1 = BCD2HEX(B);
  • //        temp = read_random(DS3231_AL1DAY);          //星期or日
  • //        A = BCD2HEX(temp);
  •         displayAL(A1,B1);                                                         //送显示
  • }
  • /***************读取闹铃2时间***************/
  • /*void ReadA2arm()
  • {
  •         uchar temp,A2,B2,C2;
  •         temp = read_random(DS3231_AL2MIN);                //分
  •         C2 = BCD2HEX(temp);
  •         temp = read_random(DS3231_AL2HOUR);          //时
  •         B2 = BCD2HEX(temp);
  •         temp = read_random(DS3231_AL2DAY);          //星期or日
  •         A2 = BCD2HEX(temp);
  •         display(A2,B2,C2);                                                //送显示
  • }*/
  • void didi(void)                   //按键发音
  • {
  •          SPK=1;
  •          delayus(5000);
  •          SPK=0;
  • }
  • void didial(void)                   //按键发音
  • {
  •          SPK=1;
  •          delayus(2000);
  •          SPK=0;
  • }
  • void keyal1(void)                     //查看闹钟
  • {
  • //        if(key2==0)                     //查看闹钟1
  • //          {
  • //                 zz=0;
  • //          }
  • /*        if(key3==0)                     //查看闹钟2
  •           {
  •                   ReadAlarm();
  •           }*/
  • }
  • void key()                  //调时间函数
  • {
  •         if(key1==0)
  •           {
  •                  delayus(500);
  •                  if(key1==0)
  •                    {
  •                       didi();
  •                           key3n=0;
  •                           while(!key1);
  •                           key2n++;
  •                           if(key2n==7)
  •                            {
  •                                   key2n=0;
  •                                   key1n=0;
  •                                   miao1=0;
  •                            }
  •                          if(key2n==1)           //调时间显示时间
  •                            {
  •                                   key1n=0;
  •                            }
  •                          if(key2n==3)           //调日期显示日期
  •                            {
  •                                   key1n=6;
  •                            }
  •                          if(key2n==6)           //调星期显示星期
  •                            {
  •                                   key1n=7;
  •                            }
  •                    }
  •           }
  •          if((key2n==1)&key2==0)                  //分加加
  •           {
  •                   delayus(500);
  •                   if(key2==0)
  •                    {
  •                          didi();
  •                          while(!key2);
  •                          min++;
  •                          if(min==60)min=00;
  •              temp=HEX2BCD(min);
  •              write_byte(DS3231_MINUTE,temp); //修改分
  •                    }
  •           }
  •          if((key2n==1)&key3==0)                  //分减减
  •           {
  •                   delayus(500);
  •                   if(key3==0)
  •                    {
  •                          didi();
  •                          while(!key3);
  •                          min--;
  •                          if(min==-1)min=59;
  •              temp=HEX2BCD(min);
  •              write_byte(DS3231_MINUTE,temp); //修改分
  •                    }
  •           }
  •         if((key2n==2)&key2==0)                  //时加加
  •           {
  •                   delayus(500);
  •                   if(key2==0)
  •                    {
  •                          didi();
  •                          while(!key2);
  •                          hou++;
  •                          if(hou==24)hou=00;
  •              temp=HEX2BCD(hou);
  •              write_byte(DS3231_HOUR,temp);   //修改时
  •                    }
  •           }
  •          if((key2n==2)&key3==0)                  //时减减
  •           {
  •                   delayus(500);
  •                   if(key3==0)
  •                    {
  •                          didi();
  •                          while(!key3);
  •                          hou--;
  •                          if(hou==-1)hou=23;
  •              temp=HEX2BCD(hou);
  •              write_byte(DS3231_HOUR,temp);   //修改时
  •                    }
  •           }
  •         if((key2n==3)&key2==0)                  //日加加
  •           {
  •                   delayus(500);
  •                   if(key2==0)
  •                    {
  •                          didi();
  •                          while(!key2);
  •                          da++;
  •                          if(da==32)da=01;
  •              temp=HEX2BCD(da);
  •              write_byte(DS3231_DAY,temp);    //修改日
  •                    }
  •           }
  •          if((key2n==3)&key3==0)                  //日减减
  •           {
  •                   delayus(500);
  •                   if(key3==0)
  •                    {
  •                          didi();
  •                          while(!key3);
  •                          da--;
  •                          if(da==-1)da=31;
  •              temp=HEX2BCD(da);
  •              write_byte(DS3231_DAY,temp);    //修改日
  •                    }
  •           }
  •         if((key2n==4)&key2==0)                  //月加加
  •           {
  •                   delayus(500);
  •                   if(key2==0)
  •                    {
  •                          didi();
  •                          while(!key2);
  •                          mon++;
  •                          if(mon==13)mon=1;
  •              temp=HEX2BCD(mon);
  •              write_byte(DS3231_MONTH,temp);  //修改月
  •                    }
  •           }
  •          if((key2n==4)&key3==0)                  //月减减
  •           {
  •                   delayus(500);
  •                   if(key3==0)
  •                    {
  •                          didi();
  •                          while(!key3);
  •                          mon--;
  •                          if(mon==-1)mon=12;
  •              temp=HEX2BCD(mon);
  •              write_byte(DS3231_MONTH,temp);  //修改月
  •                    }
  •           }
  •         if((key2n==5)&key2==0)                  //年加加
  •           {
  •                   delayus(500);
  •                   if(key2==0)
  •                    {
  •                          didi();
  •                          while(!key2);
  •                          yea++;
  •                          if(yea==30)yea=15;
  •              temp=HEX2BCD(yea);
  •              write_byte(DS3231_YEAR,temp);   //修改年
  •                    }
  •           }
  •          if((key2n==5)&key3==0)                  //年减减
  •           {
  •                   delayus(500);
  •                   if(key3==0)
  •                    {
  •                          didi();
  •                          while(!key3);
  •                          yea--;
  •                          if(yea==14)yea=30;
  •              temp=HEX2BCD(yea);
  •              write_byte(DS3231_YEAR,temp);   //修改年
  •                    }
  •           }
  •         if((key2n==6)&key2==0)                  //星期加加
  •           {
  •                   delayus(500);
  •                   if(key2==0)
  •                    {
  •                          didi();
  •                          while(!key2);
  •                          wee++;
  •                          if(wee==8)wee=1;
  •              temp=HEX2BCD(wee);
  •                  write_byte(DS3231_WEEK,temp);   //修改星期
  •                    }
  •           }
  •          if((key2n==6)&key3==0)                  //星期减减
  •           {
  •                   delayus(500);
  •                   if(key3==0)
  •                    {
  •                          didi();
  •                          while(!key3);
  •                          wee--;
  •                          if(wee==0)wee=7;
  •              temp=HEX2BCD(wee);
  •                  write_byte(DS3231_WEEK,temp);   //修改星期
  •                    }
  •           }
  • }
  • void keyal(void)                  //调闹钟函数
  • {
  •         if(key4==0)
  •           {
  •                  delayus(500);
  •                  if(key4==0)
  •                   {
  •                      didi();
  •                          key1n=9;          //显示闹钟
  •                          while(!key4);
  •                          key3n++;
  •                          if(key3n==3)
  •                           {
  •                                  key2n=0;
  •                                  key3n=0;
  •                                  key1n=0;
  •                                  miao1=0;
  •                           }
  •                   }
  •           }
  •         if((key3n==1)&key2==0)                  //分加加
  •           {
  •                   delayus(500);
  •                   if(key2==0)
  •                    {
  •                          didi();
  •                          while(!key2);
  •                          almin++;
  •                          if(almin==60)almin=0;
  •              temp=HEX2BCD(almin);
  •              write_byte(DS3231_ALARM1MINUTE,temp); //修改分
  •                    }
  •           }
  •          if((key3n==1)&key3==0)                  //分减减
  •           {
  •                   delayus(500);
  •                   if(key3==0)
  •                    {
  •                          didi();
  •                          while(!key3);
  •                          almin--;
  •                          if(almin==-1)almin=59;
  •              temp=HEX2BCD(almin);
  •              write_byte(DS3231_ALARM1MINUTE,temp); //修改分
  •                    }
  •           }
  •         if((key3n==2)&key2==0)                  //时加加
  •           {
  •                   delayus(500);
  •                   if(key2==0)
  •                    {
  •                          didi();
  •                          while(!key2);
  •                          alhou++;
  •                          if(alhou==24)alhou=0;
  •              temp=HEX2BCD(alhou);
  •              write_byte(DS3231_ALARM1HOUR,temp);   //修改时
  •                    }
  •           }
  •          if((key3n==2)&key3==0)                  //时减减
  •           {
  •                   delayus(500);
  •                   if(key3==0)
  •                    {
  •                          didi();
  •                          while(!key3);
  •                          hou--;
  •                          if(hou==-1)hou=23;
  •              temp=HEX2BCD(hou);
  •              write_byte(DS3231_ALARM1HOUR,temp);   //修改时
  •                    }
  •           }
  • }
  • void ALzx()                                                                   //闹钟执行程序与整点报时
  • {
  •         uchar Y,Z,X,V,W;
  •         X = read_random(DS3231_ALARM1HOUR);          //闹钟“时”
  •         V = read_random(DS3231_ALARM1MINUTE);        //闹钟“分”
  •         Y = read_random(DS3231_HOUR);                //时 24小时制
  •     Z = read_random(DS3231_MINUTE);                  //分
  •         W = read_random(DS3231_SECOND);                        //秒
  •         if(((X == Y) && (V == Z)))        //如果闹钟时间和时钟时间相同,bz12为闹钟控制位
  •         {
  •                 didial();                                                //闹钟翻转 报警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