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新手,在画原理图的时候怎么设置差分线 求帮助

楼主(2019-11-26):
如题

网友:
原理图画差分线???原理图只是原理图,可以对差分线进行标注,差分线只有对PCB来说才有实际意义

网友:
    原理图差分线一般都习惯用TX/RX 或者 +/- 或者N/P表在net name的前面护着后面(输入输出以及时钟正负),只是为了便于检查和阅读。
    layout的时候设置差分线就可以了~

网友:
    要注意一个信号名 不能出现两个- 不然画板子的时候 建差分会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