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go中添加器件。

楼主(2019-11-26):
可以在allegro软件的pcb中添加器件c1,但原理图不动。可以这样操作吗?

网友:
    不可以,想都不要想。。。一天天的想啥呢?衣服、包包?

网友A:
可以。Logic->Part Logic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楼上大佬太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Logic->Part Logic

如果原来板子上没有螺钉孔,现在想要直接增加螺钉孔,螺钉孔网络为地,那该怎样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原来板子上没有螺钉孔,现在想要直接增加螺钉孔,螺钉孔网络为地,那该怎样操作?

    螺丝孔你可以直接做成一个过孔打上去,然后接地,并将这个孔锁住即可,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螺丝孔你可以直接做成一个过孔打上去,然后接地,并将这个孔锁住即可,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那这样的话,输出DXF的时候就要把过孔选上,这样DXF中会显示其他我不想要的过孔,如果还是按照放器件进去呢?除了假器件,铺静态铜,NC掉DRC之外还有没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这样的话,输出DXF的时候就要把过孔选上,这样DXF中会显示其他我不想要的过孔,如果还是按照放器件进去 ...

    那个螺丝孔的封装你原本PCB上是否已经有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螺丝孔的封装你原本PCB上是否已经有了的?

原来没有的,现在想添加上去。您上面的方法是只对于已有器件重复添加上去才起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没有的,现在想添加上去。您上面的方法是只对于已有器件重复添加上去才起效

是的,如果没有的话这种你要加封装就只能使用skill导出第三方网表,然后在第三方网表里面手动添加封装并接地,然后再更新网表到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如果没有的话这种你要加封装就只能使用skill导出第三方网表,然后在第三方网表里面手动添加封装并 ...

    好的吧。。那还是加假器件比较快,哈哈。感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