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信号用什么线来传输?

楼主(2019-11-26):
    VGA信号用什么线来传输?模拟信号比较敏感,用一般的屏蔽线就可以吗?求有经验的大神指导

网友:
    VGA线根据内部接线方法有4种。VGA线分类和接法: VGA线本来含有14根线15孔(第9针可以作给usb供电线,也可以作盲针即:空脚),其中5根传输VGA主信号,还有4根主要数据信号线,还有CLK 线DAT线地线等。但是从传输VGA视频的角度,很多线材生产商的工程师认为其他4根没有作用,将其省略。所以有类似没有电视机数据反馈的说法。其实是偷工减料!这就是所谓VGA线3+2,3+4,3+6,3+9的说法来历,都是指内部线的数量! 3+几是指红、绿、蓝每根线都有单独的地线屏蔽网的叫3+几。 3+2是指红、绿、蓝+行、场信号线(纯平显示器适用,有的液晶显示器可能会出现图像虚、重影等,不适用大屏液晶、电视和投影) 3+4是指红、绿、蓝+ 行、场+数字地+屏幕与主机之间的地址码1根(多数液晶适用,但不适合定位屏幕数据的类型液晶等显示设备,不适用投影) 3+6是指红、绿、蓝+ 行、场+数字地+屏幕与主机之间的地址码1根+反馈定位屏幕的数据信号线+时钟线(适用绝大多数显示设备,适用投影)

网友:
    买现成的VGA线就可以了

网友A:
    VGA信号,频率低,长度短,一般用普通线就可以了,最多外部整体包一层编织屏蔽金属丝网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A信号,频率低,长度短,一般用普通线就可以了,最多外部整体包一层编织屏蔽金属丝网接地。

多谢!可以用自己画的FPC线做75R阻抗,两层,一层做网格屏蔽

网友B:
    市场上的VGA线就可以了,压根就用不着屏蔽,RGB中间隔离10mils的地线防串扰,远离干扰源,信号质量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场上的VGA线就可以了,压根就用不着屏蔽,RGB中间隔离10mils的地线防串扰,远离干扰源,信号质量妥妥的

    是做在设备里面的,空间很小

网友:
    看看,什么线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一下

帮忙支持6号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