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工艺边设计

楼主(2019-11-26):
    PCB要进行SMT贴片加工时,PCB在SMT产线上是通过导轨传送的,因此,必须留出一对禁布元件的边作为传送边。通常将PCB或拼板后大板的两条长边作为其传送边。

    SMT传送轨道固定板的宽度为3.0mm,理论上传送边的极限值是3.0mm,但建议大家不要走这个极限,增加贴片难度。要多预留出一些空白作为裕量,建议将5.0mm作为传送边的“禁布区域”。
    如果这个禁布裕量不足,在将PCB上到传送导轨后,干涉部分将会对锡膏或者已经放置的元器件造成影响,板边受干涉部分只能后焊或者需要另做夹具,增加生产成本。
    如果板内贴片零件到板边距离足够远,不会处在履带范围内,则不用另外加工艺边,如果零件处在履带范围内,必须添加工艺边,工艺边做为夹边区。工艺边宽度根据机器特点,通常需要3-10mm,以5mm最为常见。
    一般工艺边加在比较长的这一边,板子竖着进入SMT机器,这样板的硬度比较高,贴片时不会因为机器探头的轻压而弹跳,但是加长边工艺边面积较多,变相提升了单个板的平均价格。板的硬度足够的情况下,可以加在短的方向,工艺边面积小,单个板平均成本降低,板子横着进入SMT机器。
    SMT通常是用MARK点做对位,如果板内没有MARK点,则必须在工艺边对角添加2-4个MARK点,MARK点大小一般为1.0mm,露铜上锡,板内有的情况下,工艺边可加可不加。
    板厂生产时,成型和测试需要做定位。在工艺边添加专用的定位孔,做出的外形相对较标准,做定位也比较方便。因此工艺边会添加3-4个直径2.0-4.0mm之间的定位孔,以直径3mm最常见,最好用。
    一下工艺边的设计注意事项:
    • 工艺边内不能排布贴片或机插元器件,贴片或机插元器件的实体不能进入工艺边及其上空。
    • 手插元器件的实体不能落在上、下工艺边上方 3mm高度内的空间中,不能落在左、右工艺边上方 2mm高度内的空间中。
    • 工艺边内的导电铜箔要求尽量宽。小于 0.4mm的线条需要加强绝缘和耐磨损处理,最边上的线条不小于 0.8mm。
    • 工艺边与PCB可用邮票孔或者V形槽连接,一般选用V形槽。
    • 工艺边上不应有焊盘、通孔。
    • 面积大于 80 mm2 的单板要求PCB自身有一对相互平行的工艺边,并且工艺边上下空间无元件实体进入。
    •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工艺边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