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测试点覆盖率

楼主(2019-11-26):
哪位大神帮忙指导一下,在VX里面如何看ICT测试点的覆盖率(百分比)
有没有哪里有详细的添加测试点的指导手册?
百度搜了也没有搜到很详细的,
比如分次跑测点,第一次跑DIP hole,第二次跑SMD焊盘测点(以元件方式加入的测试点),第三次跑自动添加。
有点不知道如何设定。

网友:
以原件方式添加测试点,要在原理图上放置,并且属性需要调整,使其不再BOM种生成
Cell 测试点,可以直接在PCB种添加
Mentor提供手动和自动方式添加测试点,如果需要对多根网络添加测试点,可以通过设置Place->Test Points->Auto Assign…中参数,然后点击Place进行自动放置

楼主:
@老吴PCB  感谢您的及时回复。
我想第一次把可以做测试点的DIP 孔先赋予测试点属性,
第二次把以元件TP形式加进去的测点赋予ICT测试点属性,这样就不会在自动插入时又多加入测点。
这两步要如何处理?

下面两步没有问题。
第三次自动插入,第四次手动加。自动插入和手动加的操作没有问题。
另外加入测试点后,我要如何知道覆盖率达到了多少?软件可以直接生成报告吗?

楼主:
测试点直接加在dip hole和via上了。
但是百分比报告还是没找到

网友A:
    我们一般是看添加报告,大概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是看添加报告,大概计算

谢谢,我也只看到总net数和已经添加了多少个测点。想着是不是会有个比较准确的直接报告。
如果没有,就只能先自己算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