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弱弱的问一下,C滤波器和RC滤波器在特性和用途上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9-11-26):
菜鸟弱弱的问一下,C滤波器和RC滤波器在特性和用途上有什么区别吗?
IC的电源管处只用C来滤波。但在很多单片机的AD输入管脚和传感器的输出管脚,有时候会只用C,而有时候也会用RC来滤波。
查了产品手册并无特殊的滤波要求,请问为什么会使用这两种不同的滤波器。
感谢各位大神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和单片机的内部结构相关,一般在单片机的IO口上都会接10K或者1K的电阻,这主要是出于保护单片机的角度考虑。

网友:
    RC一般适用于低频滤波,截止频率是f=1/(2πRC);如果RC用于较高的频率,意味着具有很小的RC时间常数,这就需要很小的电阻和很大电容才能满足要求,而往往实际电路中可能无法购买到足够小容量的电阻,而容量很大的电容也意味着有很大的分布电感和电阻。而且RC滤波器对器件的精度要求较敏感,在低频滤波时,由于时间常数比较大可能影响相对较小,但是高频时就轻微的偏差就会导致很大的误差!再有就是实际RC滤波电路在高频时具有有较大的寄生参数,导致特性变坏!

而只有一个电容接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滤波的作用,但是对于一定容值的电容来讲,没有负载电路的状态下,对于信号中不同频率的交流分量,电容会呈现出不同的阻抗特性,理论交流频率越高,阻抗越小,这种是无法像RC那样构成一定频段通带的。
严格来说,就算你只接了一个电容对地,在信号线上面,无法避免的是线路存在的阻抗问题,相对来说大小不一,也是一个R的存在,即在一定意义上面也构成了RC滤波电路,在电路中添加一个R能够很好地调节阻抗匹配,使电路的EMC性能变好。

网友:
    电源旁边的电容起的作用是稳定电源输入的作用,起缓冲作用,相当于一个水库,如果没有这个电容,尤其是在数字电路中,那么在信号突变时,会在电源线上产生很大的纹波,电容的作用就是稳定纹波用的,容值大小和功率有关。根据公式f=1/2πrc,可知如果单纯的只有C录波,那么截止频率就为无穷大,增加R后,截止频率会降低,当然所有的线上阻抗不可能为0,电容的等效电阻也不可能为0,所有,你说的这两种情况全部可以看作RC滤波,截止频率为f=2πrc

网友:
    一般电源线上的滤波只加C,信号线上加RC。试想如果电源线上增加RC,那么R上会消耗掉很多能量,电源上增加的电容,很多时候希望ESR越小越好

网友:
    rc滤波器构成高低通,可以设置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