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CAM350输入格式剖释不收藏就太可惜了

楼主(2019-11-26):
CAM350输入格式剖释

事实上,文件的扩展名不同,只是输出底片文件的CAD软体不同罢了,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Gerber File。可能造成我们输入错误的因素有:

a)输入gerber file时的单位选错(Metric or English)
b)如果gerber file是RS-274格式的,读错其配套的aperture 文件(最可能)
c)软体本身的bug

下面,我就对a和b进行说明:
a)一般来说,gerbeRFile都是英制的,因为大多数CAD软体为西方国家的产品。

到目前为止,我只碰到过--次gerberfile是英制的。

如果使用CAM350的Autolmport功能输入RS- 274X格式的gerber file,操作如下:

1.选择CAM Editor中的Autolmport选项。

2.在对话框中,点选gerber file是公制还是英制( English or Metric),按Finish完成。

3.需要注意,要输入的所有gerber file 必须放在同一.文件夹中,不能同时有不相关文件在这- -文件夹中,才能正确读取这- -文件夹中的gerber file。

b)标准的gerber file格式可分为RS-274与RS-274X两种,其不同在于:

●RS-274 格式的gerber file与aperture是分开的不同文件
●RS-274X 格式的aperture是整合在gerber file 中的,因此不需要aperture

文件

为了读对RS-274格式的gerberfile,你需要有如下概念:
●RS-274 格式的gerber file必须同其对应的aperture 文件配合才能正确输入
●CAM350的Autolmport功能读RS-274 格式的gerber file 是能自动辨认aperture的格式的(不同的CAD软体产生的aperture 的格式也是不同的),

而CAM350的这一功能又是靠其安装目录中.arl为模板来实现的。

网友(2020-10-06):
    看个完整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