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滤波电路仿真的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11-26):
滤波电路仿真中,4个一模一样的低通级联,仿真的带宽不一样,而且在100GHZ后面有3个峰值,2阶的话就有1个峰值,3阶2个峰值。
然后我在级间加入了一个接地电容,电容值是自己乱选的,然后两级就是低通了。
1.不明白造成3个峰值的原因是什么?
2.加入电容,有什么作用,就能使之成为低通了,还有电容值该如何选?

网友:
1. 谐振造成的寄生通带
2. 电容在高频阻抗极小,相当于对地旁路,所以能起到滤除寄生通带的作用。按照Z=1/jwc计算,在需要的通带内使得Z足够大,在寄生通带使Z尽量小。

网友:
滤波器模型本身就是有谐波通道的。

网友:
兄di,百度,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