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用网分,遇到了菜鸟问题,测试线缆发现S21居然大于0dB,求大神们批评指导。非常感...

楼主(2019-11-26):
刚用网分,遇到了菜鸟问题,测试线缆发现S21居然大于0dB,求大神们批评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校准一下,校准一下,校准一下

网友:
你可以从两个方面排查问题:
    1、将仪表复位,重新按照校准顺序依次校准;
    2、如果第一步没有问题,请检查是否校准完毕后更换了射频线,如果加入的射频线没有经过校准,其在测试过程中肯定会将相应的线损显示出来。

网友:
    你核准了吗

网友:
    线有问题 或者校准没教好

网友:
    自己分析过问题了吗,

网友:
    网分使用需要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