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项目用到电流检测

楼主(2019-11-26):
    发现比较强度比较小的时候无法检测

网友A:
    你在反馈回来中增加了二极管,二极管工作与截止状态,所以,反馈回路相当于开路,那么你的这个电路就相当于一个比较器,第一张情况输出就是图中所示。你把二极管反过来就好了

网友A:
    你的这个电路是要对方波进行放大吗?如果真的要放大方波,那么对运放的增益带宽积要求就比较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反馈回来中增加了二极管,二极管工作与截止状态,所以,反馈回路相当于开路,那么你的这个电路就相当于 ...

楼主(2020-02-11):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电路是要对方波进行放大吗?如果真的要放大方波,那么对运放的增益带宽积要求就比较高了

    是的,我希望输出方波信号

网友:
    反馈回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