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xp(x);x是18bit的AD值,请问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多少资源?用DSP是否会更快更容...

楼主(2019-11-26):
y=exp(x);x是18bit的AD值,请问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多少资源?用DSP是否会更快更容易实现?感谢!

网友:
肯定是可以做的,用傅立页级数展开。多少资源得看具体的片子,另外你这是要浮点还是定点呢。通常的浮点乘法有8个时钟的延迟。你这个得多次乘和加。所以要不少呢。 时间方面,如果你是一次只算一个。那么DSP会更快,但如果一次你要算一大批,在流水线的的作用下,FPGA会更快。一旦直过第一个结果的延迟,FPGA后面可以一个时钟出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