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稳压二极管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9-11-26):
如图所示,D14处为开关电源变压器引脚输入;C882和C885作分压处理,D15稳压管钳住,使上面的电压为15V;请问这个稳压二极管应该如何选择,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非常感谢!

网友:
这样看你的需求,即你要达到什么要求。

网友:
    你选择的时候电流不要超过稳压管的反向工作电流就可以了,也就是 稳压管的额定功率, 这个电流要同时能满足你后级电路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