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的在使用中为什么要标明电压电流

楼主(2019-11-26):
在电子产品的种类增多,自从有了智能随身设备,人们便开始离不开电源适配器的帮助。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会遇到需要用非配套的电源适配器进行充电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人们对于电源适配器外部标识的电压和电流有足够的了解。  首先电源适配器的标称电压通常指的是开路输出电压,也就是不接任何负载,没有电流输出的电压值。因此也可以认为这是该电源的输出电压上限。对于电源内部使用了主动稳压单元或者电压基准元件的情况, -般来说使用高内阻的直流电压表可以直接测得标称电压(更准确的应该用电动势电桥的方法,属于大学普通物理课程实验,不赘述),即使市电电压发生-定的波动 ,其输出也是稳稳的恒定值。  但是对于市面上廉价的小变压器,基本.上是传统磁芯变压器加上四个整流二极管桥式整流再加上-一个大的滤波电容,这样的话如果使用普通直流电压表测得的数值将大于标称电压,原因是桥式整流的输出为脉动直流,简单的说是一个-一个正弦电压信号的正半周连接成的时间链, 经过大电容滤波之后会变得平坦一些,但是纹波系数仍然很大(纹波系数就是电压信号波动的幅度同电压平均值之比,越小说明电压越接近直流) ,所谓标称电压指的是这种电压对时间积分再除以积分时间,简单理解就是对时间的平均值,如果用普通直流电压表测量,测量值十分接近该电压信号的最大值, 所以测不准。同时,如果市电发生波动,该类电源的输出也会随之变化。   一般来讲 普通电源适配器的真正空载电压也不一定和标称电压完全一致,因为电子元件的特性不可能完全-致,所以允许有一定的误差 ,民用情况根据用途的需要控制在0.1%到5%左右。误差越小对电子元件的一致性要求越高,工业生产中的成本也就越高,价格当然也就越贵。   其次是电源的标称电流值。无论任何电源都有一定的内阻 ,因此当电源输出电流的时候,会在内部产生压降,等于输出电流乘以电源内阻。导致两件事情, -一个是产生热量,等于输出电流的平方乘以内阻,所以电源会热,另-一个是输出电压变为标称电压减去内部压降,导致输出电压降低。  深圳市银联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专注电源应用方案芯片供应商,公司有10多位在一线大厂20多年工作经历应用工程师和芯片开发设计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