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波峰焊测试。

楼主(2019-11-26):
请教下各位大神,我今天测试波峰焊的时候曲线本来应该是往上走的, 结果测出来的结果是从50度开始慢慢往下走,再慢慢一直平行25度。。
请问下是怎么回事? 开始测试的时候都是正常的,第三次测试开始就出现上述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把炉温曲线上图看看,把KIC仪器 及测温板都上图看看,再检查一下第一通道那根测温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看一下你的线路有没有接反,红正,绿负。

网友:
    KIC仪器有可能热光耦坏了,检查检查。

网友:
    平等显示25度,是不会显示曲线的,之前有同事遇到过一次,还没有测试就显示1000多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