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炉温测试下降斜率为0,没一个数字怎么办??非常感谢!

楼主(2019-11-26):
请教大神,炉温测试下降斜率为0,没一个数字怎么办??非常感谢!

网友:
炉温软件参数设置不对。

网友:
    仔细看!设置的数据!

网友:
    下降斜率为0,肯定是哪里设置有问题。KIC的没用过,发上来,一起看一下。

网友:
    测温线头是不是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