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静态工作点计算

楼主(2019-11-26):
此电路是用三极管代替俩个串联二极管稳定Q2 Q3的基极电压。所有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Q2 Q3分别为俩个电流源。我想问一下Q12 CE电压差该怎么计算?有了这个电压其余都可以求了

楼主:
有没有模电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Q12的Vce不就是Q12的Vbe+Q2的Vbe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2的Vce不就是Q12的Vbe+Q2的Vbe么

,突然开窍的感觉。

网友B:
Q12 CE电压, 不就是两个P/N结电压叠加嘛。Q12-Vbe 加上 Q2-Vbe。Vbe 大致在0.65V,两倍就是大致1.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2 CE电压, 不就是两个P/N结电压叠加嘛。Q12-Vbe 加上 Q2-Vbe。Vbe 大致在0.65V,两倍就是大致1.3V。

    是的是的,就应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