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altium怎么对机构的,

楼主(2019-11-26):
    以前用的allegro,直接抓零件中心,然后再抓dxf中有圆的地方。altium具体怎么对机构呢,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A:
    dxf导入ad后,圆的圆心并不是一个吸附点,所以需要自己另外绘制出该圆的圆心(可以事先在dxf里画好,也可以在ad里画)。
抓取零件中心:画封装的时候,设置元件的中心为参考点,那么在PCB里抓元件时,就是抓其中心。
    我一般是对引脚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f导入ad后,圆的圆心并不是一个吸附点,所以需要自己另外绘制出该圆的圆心(可以事先在dxf里画好,也可以 ...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圆的中心坐标,然后把定位零件移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圆的中心坐标,然后把定位零件移过去。

双击圆,在圆属性里就可以查看圆心坐标(属性里就只有一个坐标,那就是圆心坐标,即X和Y)。

网友:
    最好用高版本,我用的18可以抓取圆心

网友B:
    为什么要从ALLEGRO转AD呢?我本来还打算从AD转过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从ALLEGRO转AD呢?我本来还打算从AD转过去的。

    估计更好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更好用嘛

多会一个软件也不错撒